实用绕牛

楼主(2020-09-16):
6P6推挽标准接法,初级8000欧,次级8欧。采用76×35的H18铁心,效率选用85%。计算初次匝数比。 webwxgetmsgimg(2).jpg

楼主:
次级只用一组,简单方便。首先用锉刀修整框架,将第一组的出线位锉深到平面。 webwxgetmsgimg(1).jpg

楼主:
我采用的是次级五组夹初级四组,感觉次级将初级里外包裹起来的话,漏磁可能会小一些。次级用0.33线绕满一层90匝,左边是头,右边是尾。

楼主:
次级每组只绕一层,省空间。90/0.034292=2624,2624/4=656。初级2624匝,分四组,每组656匝。采用0.17线,每层绕满165匝,刚好绕四层。层间0.08电缆纸一道,组间0.08电缆纸两道。

网友:
后加的数字计数器是磁感应计数吗?

网友:
这点子计数器太牛了!我也要弄一个!

网友:
挺好,每层用尽,不浪费空间

网友:
这个计数器,很简单TB有售,霍尔传感器+磁铁,一圈记一次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请教:绕线机的计数器~~是怎么改造的?

停电记忆数显计数器电子累加器,20元钱,好点贵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次级只用一组,简单方便。首先用锉刀修整框架,将第一组的出线位锉深到平面。

比我的绕线机好,看看做牛过程

网友B:
这个电子计数功能,有加减么?

网友:
       感觉这个计数器只会加不会减的。感觉要做带减的必须使用两个检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子计数功能,有加减么?

只能累加,主要是看初级匝数。次级5组并联,圈数一定不能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