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换易驱线电路板

楼主(2020-09-16):
不懂电路原理,平时只有玩焊直插元件水平。这次想依样画葫芦换易驱线的电路板,拿到所购的电路板竟然不能照样接线无从下手了。新板5个焊孔如何接原板USB的4根线?求助各位老师赐教!

网友:
5脚是USB otg识别线。但是在易驱上不理解。

楼主:
谢谢指导,5根线排列规则是怎样?

网友:
先把5v和地找到
另外两根接错最多不读数据,可以试一下

楼主:
谢谢,我学着试试。

网友:
四楼说的方法对的,知道USB端口的功能就有办法,确认电源正负,这个不难。剩下的信号交换二根,可以试着交换确认。

网友:
蓝色板子从设计到做工都很差的,还是原来的好。

楼主:
谢谢老师指教,因我玩电子没有原理基础,只能依样画葫芦。地线一般是与电路板上最大块铜箔连接的,5V一般先连接的是什么元件?

楼主:
初步查找连接大片铜箔的焊孔是负极,与LED负极向通的。正极焊孔经R7电阻接LED的正极。但是正、负加5伏电后指示灯不亮,测LED时红笔接正,黑笔接负有电阻520欧姆;黑笔接正,红笔接负电阻2200欧姆且指示灯亮了?由于不懂原理,想请老师帮助判断一下。谢谢了!

楼主:
谢谢指点1、5两焊孔的确电阻是零,是相通的。那么再从中间三个孔找5V线了。

楼主:
我没有电路基础,自己分析很盲目。发局部图提请老师指点,谢谢了。

楼主:
谢谢老师详细指导,按你的方法试试。

楼主:
按照各位老师指导从找5V和地线着手,确定了地线。再从中间3个焊孔找5V,发现在六脚IC的中间一个脚有+电标记与第4焊孔相通。接5V电源电路板上指示灯亮了,按原接线顺序焊接后,IDE插座连接IDE硬盘外接电源后可以使用了,但SATA硬盘接SATA插座再外接电源电脑无盘符,在磁盘管理中提示要初始化?

楼主:
不知初始化的作用,又无法知道易驱线的好坏。只能用备份后的SATA接口硬盘接易驱线初始化,结果如下图。可能此易驱线的SATA功能的线路有问题?求老师指教!

网友:
线已经好了,找到硬盘了,初始化是硬盘的事,不是线的事,新硬盘操作系统可能要在上边写一个序列吧,就叫初始化,然后再分区。

楼主:
谢老师释疑!用易驱线的硬盘是有文件的,不是新盘。在磁盘管理中见磁盘但无盘符标注初始化。按提示初始化后就提示设备没就绪?

网友A:
我感觉是供电不足,你再提供一路5v试试

楼主:
谢谢指点!5V如何加?

楼主:
是否在4(+)和5(-)再接一条USB线作供电?

楼主:
在第4(+)和第5(-)焊点加接一路USB线,两路USB同时接电脑,SATA硬盘另接电源仍无盘符,要求初始化?是易驱线电路板问题吗?

楼主(2020-11-07):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是供电不足,你再提供一路5v试试

真如老师分析是供电问题,今天改换一组SATA电源插头后出现盘符,硬盘里的文件也能打开了。是原来的一组电源插头接触不良,造成供电不足使硬盘工作不正常。同时也谢谢以上各位老师帮助我正确连接电路板上USB焊点,使我有了一条SATA易驱线!有矿坛各位的关注和帮助真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如老师分析是供电问题,今天改换一组SATA电源插头后出现盘符,硬盘里的文件也能打开了。是原来的一组电 ...

能修复就好了,半瓶水的水平和本坛其他大神比不敢称老师,互相学习

不过按你之前描述着板是新买的吧,插座居然没装好,这个一般是想不到的,能修好也是你自己努力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修复就好了,半瓶水的水平和本坛其他大神比不敢称老师,互相学习

不过按你之前描述着板 ...

谢谢老师鼓励,我这些问题都是低级错误和缺乏电子基础。承蒙各位耐心赐教!

网友B:
USB是4根线,第5根是屏蔽层、接地GND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是4根线,第5根是屏蔽层、接地GND就可。

谢谢指导,第5根屏蔽接地GND是电源地GND吗?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五个孔的话,会不会有一个孔是接USB线屏蔽层的?如果是两个孔接地相通的话。

之前这位老师也有指导,我测量1-5相通的。现在要把USB连接线内的屏蔽箔接在5焊点上起到屏蔽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都就一点经历经验分享互师而已,并非系统化的知识体系传授,就尊称老师那太客气了

从有些电脑主板 ...

好的,我试试。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