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电源变压器设计软件重的一个缺陷

楼主(2020-09-16):
首先感谢原作这的无私奉献。
下载了电源变压器设计软件,(以下简称软件)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按常规方法设计后发现该软件中存在一个小缺陷。就是线径和截面积这两个单元格。计算的线径是裸铜线,这从单元格C5和E5得知。这里没错。但是H5截面积这一格,明显出现错误。这也可以从H5中的公式看出来。公式是=(E5/2)*(E5/2)*3.14*G5;这是计算的裸铜线的截面积;后面的窗口占有率同样是裸铜线的占有率。软件中包括次级在内都是计算的裸铜线的窗口占有率。这样在最终计算窗口占有率时就会比实际小得多。
按下图计算,软件的计算结果是:实际铜面积占窗口比例0.314,也就是31.4%

而按常规计算是:初级0.93的最大外径是1,占用窗口为1/2*1/2*3.14*295=231.575平方毫米;
                          次级340V绕组0.59的最大外径是0.66,占用窗口为0.66/2*0.66/2*3.14*477.53=163.28947338平方毫米
                          次级6.3V绕组1.04的最大外径是1.15,占用窗口为1.15/2*1.15/2*3.14*8.85=9.187738125平方毫米
                     合计:231.575+163.28947338+9.187738125=404.052211505
                     窗口占有率为:0.37308606787165281625115420129271

以上都是没有考虑实际窗口面积计算的结果。
如有不妥之处,请大家指出。

软件计算情况

软件计算情况

网友A:
这个计算表格是我们10年前做的,铜占比计算的是 净铜截面积(即裸铜截面积和不考虑其他绝缘材料) 与窗口空间的比例。因为做了太多的变压器,这个系数我们用起来很熟悉。
给大家一个参考值,原表格中的铜占比(没有修改过的公式)只要符合以下条件,基本上绕出来就不会装不下铁芯:
(常规有塑料骨架绕制工艺,层间没有层层垫纸,组间正常垫纸)
66及以下变压器铜占比不要超过0.30
76-86变压器不要超过0.31-0.32
96-105变压器不要超过0.33
114-133变压器不要超过0.34
152及以上变压器不要超过0.35
如果是层层垫纸的工艺,这个系数每一档适当减少2%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B:
计算结果再加上个修正系数吧。

楼主:
使用此软件时,首先将窗口面积单元格的公式改为:=(D2-0.2)*(E2-0.2)这是考虑使用窗口时两侧的挡板厚度为2mm,实际还要大一些。也可以将实际测量的结果填写到F2单元格中。
漆包线直径计算好后,可查漆包线规格表,或测量其实际外径,填写到软件相应单元格中。
更改后,看实际铜面积占窗口比例。0.433.比先前的0.313大了许多。
这也就是按软件设计后,绕不开的原因。

更改后的结果

更改后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结果再加上个修正系数吧。

老师,这么快啊。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使用此软件时,首先将窗口面积单元格的公式改为:=(D2-0.2)*(E2-0.2)这是考虑使用窗口时两侧的挡板厚度为2m ...

请问在哪里下载软件?

网友:
我都是手算,各线圈总截面积(保留一位小数)之和,占窗口面积的30%(粗线>0.5mm),35%(细线<0.5mm),手工绕都没问题。可能是松紧度的问题,手工绕挺难掌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在哪里下载软件?

这是原来下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原来下载的。

多谢啦
我学习一下

网友:
咪咪现在都不出来混论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计算表格是我们10年前做的,铜占比计算的是 净铜截面积(即裸铜截面积和不考虑其他绝缘材料) 与窗口空间 ...

多谢!有您的这些解释,使用起来就方便的多啦。

网友(2020-12-09):
引用 网友A:
这个计算表格是我们10年前做的,铜占比计算的是 净铜截面积(即裸铜截面积和不考虑其他绝缘材料) 与窗口空间 ...

如果是用咪咪的excel计算方法,我一般可以做到76铁芯0.38以下都可以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