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牌163系列的收音机的底盘设计太紧凑了

楼主(2020-09-16):
上海牌163系列的收音机的底盘设计太紧凑了,为了节省材料,底盘缩在一起,元件特别挤,变压器的出线很容易和铁片连电,听了还没一个月变压器次级高压连电,结果把初级的半个绕组烧了

网友A:
呵呵,说紧凑省材料的,是因为没看懂这个机子的结构设计。这个机子不但不省材料,反而在加工工艺上更加复杂。通常的收音机底板是一块铁板做两个弯折,底部再加两条铁片加强。而这个机子的底板,是端面封闭并且向上延伸加高,用来固定可变电容器和变压器。这两块端面铁板所用的材料并不少,而且需要独立加工。
    这样做的优点是:可变电容器的极片背对喇叭,减少音波产生的震动影响。变压器固定在另一侧开阔空间,远离收音机的发热大户6P1和6Z4,有效的降低了变压器的发热。

网友:
上海163当时的售价,就比红灯711便宜。上海144最贵。

网友:
这都成了批斗大会了……

网友:
        确实,电源牛,输出牛,双联可变,几个大件都是悬挂在底台的外面,调台旋钮和音量旋钮都是悬挂在底台外的,底台太小拥挤不堪,当时的钢铁金贵啊,能省就省点,确实是个弊端。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以为有图进来看看…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楼主:
我用火狐浏览器,传不上图,晚上试试

网友:
上海163-5A收音机:

网友:
有同感。红星505-1设计的也够尽凑的。

网友:
       在那个年代,能够设计制造这款收音机,已经是国内一流水平了,

网友:
我认为这种设计布局好

网友:
我家上海163一5机69年买的99元。现在还好好的。WG时老父亲把左边的林的语录条址下来了,现在感到非常可惜。

网友:
上广是苏联援建的,是技术力量最强的。它的产品主要不是设计问题,而是各种零件质量不过关,比如输出牛线圈容易霉断,波段开关接触不良等等。

网友B:
有点另类!机箱空间也够大,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设计?我不喜欢这样子的,看着很不顺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另类!机箱空间也够大,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设计?我不喜欢这样子的,看着很不顺眼!

上海160A还不是这样了:

楼主:
不知道上传成功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163设计当初就是为摩机留了一手的,高压输出特意用200V,改成石整流后大约280V左右,正好符合6P1的最佳 ...

毫无依据,三个滤波电容都是300福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上传成功了没?

是够紧凑的!下面的2个纸介电容应该换掉了!

网友D:
综合来说这机子接收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E:
上海163系列收音机电源变压器这样安装一是为了降低重心,为了提高运输过程的安全性能,收音机检测项目里有一项跌落实验。二是为了减小电磁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海163系列收音机电源变压器这样安装一是为了降低重心,为了提高运输过程的安全性能,收音机检测项目里有 ...

太对了,这个变压器的抽头换到另外一个方向就更好了,抽头都卡在底盘窗口那里,很容易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够紧凑的!下面的2个纸介电容应该换掉了!

有一个不行了,,,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综合来说这机子接收效果还是不错的。

说的极是。

刚才修好了。

故障原因:变压器次级高压绕组抽头处碰到底台金属部分,导致短路,最后是次级高压绕组烧毁,初级是好的,保险丝断。

其余故障:由于变压器发热烧毁,导致附近的几个电容烧的变形、上部的输出变压器发黑,但都还能用。

修复方法:换了一个163机芯的变压器,让抽头端朝外安装防止再次短路。

修复后状态:收音很好,台多,大部分电台猫眼完全闭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据说163设计当初就是为摩机留了一手的,高压输出特意用200V,改成石整流后大约280V左右,正好符合6P1的最佳 ...

真是吗》我有一台都懒得打理。零件太拥挤了。不好下手

网友:
看我的163-4可惜刻度盘断了。

其它都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个不行了,,,漏电

许老师电桥看那个数值判断电容漏电?我有一台不太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说紧凑省材料的,是因为没看懂这个机子的结构设计。这个机子不但不省材料,反而在加工工艺上更加复杂 ...

专家的解释令人信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海163系列收音机电源变压器这样安装一是为了降低重心,为了提高运输过程的安全性能,收音机检测项目里有 ...

白老师见多识广,知识渊博,以前只听说过有跌落测试。

网友:
这个设计法可能是为了减少变压器的干扰吧,不至于为节约一点铁板,那个时候还是“真材实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