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9014和4148做的68-1单管机,不外接天线收不到电台,拆掉二极管还能收台就是声音...

楼主(2020-09-17):
用9014和4148做的68-1单管机,不外接天线收不到电台,拆掉二极管还能收台就是声音很小是啥问题?
本地信号不错,用9014+4148做的636单管机,不用接天线声音大效果好。随后网购高频变压器,用9014、4148另作68-1单管机,还用的636上的270p可变、140mm磁棒、线圈,但存在三个奇怪现象,特此请教各位:
      1、接上矿机天线收台声音大效果好,断开天线立即一片寂静,啥台都消失。
      2、在外接天线时,拆掉二极管,仍能收到电台,就是声音很小。
      3、在外接天线调试过程中,出现过虽音量大但选择性极差的情况,具体表现是可变电容旋转很大角度,收到的还是同一个台,音量变化不明显(不是不变而是迟钝不明显)。
      说明:磁棒指向最利于电台信号的方向,变压器1.5mH绕组接二极管一边,3.3mH绕组接音频输出端,静态电流1-3ma都试过。

网友:
都没说到636和68-1的一个最大区别,就是音质。

68-1的音质明显比636好很多,夸张点说如果68-1的声音是调频HIFI,636就是电话机的水平。这个差别用钢板振膜的高阻耳机是听不出来的,如果用高阻动圈耳机比较则高下立判。

68-1比636的缺点是不易成功,成功也不一定达到极致,也就是说失败率是比较高的。而636我做过n个,从无失败。

本人做鍺管68-1,失败总有一半,优秀的不多。做硅管68-1基本没成功,所用其它元件与鍺管版一样,结果是能听到电台声音就不错了,一般不是哑巴就是自激,还不如鍺管。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483650-1-1.html
不知道636 68-1区别,刚搜索科普了下

网友:
4148压降大,还是3AG系列锗管加2AP9 1N60合适,拆了二极管还有声可能是9014 放大系数高的缘故

楼主:
第三个问题已找到原因,我把万用表DC 200ma档串接进去检测偏流,因6F22电池快没电导致的,更换新电池后,调谐点比较尖锐,不再是先前的满盘一个台了。

网友A:
9014和1n4148做636电路,第一确定用是1n4148,因为1n60同它一样的外形,用硅三极做单管机就必须用硅二极管,如果是锗二极管就不行,你可以试试用坏的9018等二极管试着代替二极管,或者用万用表测一下,你的1n4148的导通电压在0.6v就能用。
第二采用的耳机不能阻抗太低,当然800欧400欧的肯定好,但是100欧或者64欧(两只32欧串联)的也能用,但是你用8欧的就太差了。
第三9014的放大倍数高,尽量不要用再生,接了用途也不大。
第四二极管的极性有没有接反呢?
第五,高频阻流圈不可以太靠近磁棒。
第六外接的天线不能直接接入线圈回路,要串联一个25pf的小电容。
最后你那里的信号怎么样,可以用一部中波收音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14和1n4148做636电路,第一确定用是1n4148,因为1n60同它一样的外形,用硅三极做单管机就必须用硅二极管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但我咨询的是是做68-1遇到的问题。
     我用9014+1n4148做的636是成功的,效果很好,不用外接天线声音就很大,选择性也不错,然后就把636单管机上的磁棒、线圈,可变电容移植过来做68-1,才出现上述问题的,麻烦针对68-1解答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但我咨询的是是做68-1遇到的问题。
     我用9014+1n4148做的636是成功的,效果很好 ...

把高频变压器两个绕组换一下试试,对检波来说应该是升压才对。还有检波管换成锗管(2AP、3AG的一个PN结)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高频变压器两个绕组换一下试试,对检波来说应该是升压才对。还有检波管换成锗管(2AP、3AG的一个PN结 ...

     把高频变压器初级、次级交换后,声音确实增大了一点,但依然是必须外接天线才能收到台,不接的话鸦雀无声,另外,将4148换成2AP9或1n 60p锗管,也是必须外接天线才能收到台。
     现在主主要的故障想得到各位的解释,一是外接天线声音宏亮,不接天线收不到台,而是在外接天线的情况下,不接二极管竟然也能收到台,就是声音小多了。

网友:
检查或者更换C2

楼主:
选了几只不同类型,容量0.01-0.1μf的电容来替换C2,故障依旧。

网友:
    关于来复电路晶体管的工作电流,在一些老书中都有提及,工作电流小则高频增益高,工作电流大则低频增益高而高频增益下降,这应该是属于常识性的知识。
    以楼主提供的电路图来说,假如负载600欧是耳机的直流电阻,集电极电流调到10毫安,在耳机上的压降就足以使晶体管进入饱和状态,根本无法正常工作。如果是使用8--32欧姆的低阻耳机,则低放还能工作。

网友:
电路图没错,但是不能保证实际接线没错,因此需要排除可疑地方。首先,发射极不接线圈直接接地,目的是避免线圈相位相反导致减弱信号;如果还不行,仔细检查三级管管脚有没有接错;如果三级管是低频管也会有只有接天线才响的现象;再不行检查所有元件,就这么几个元件,只要元件正常,接线无误,应该很容易弄响。现在不在鼓捣直放机了-------性能再好的直放机也敌不过最简单的超外差,我试验的LA1600免中周电路仅比单管来复机多一个本振线圈和几个元件,效果很好,现在电子元件不在匮乏,多几个件获得良好性能划算。

网友C:
变压器应该是升压才对,匝数比是1:2,注意不是电感量1:2,电感量应该是1:4才对(匝数的平方正比于电感量),修正电感量后效果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应该是升压才对,匝数比是1:2,注意不是电感量1:2,电感量应该是1:4才对(匝数的平方正比于电感量) ...

我也想问问,为什么68-1型单管机的高频变频器是采用升压形式的,而yt-1型三管机却是降压型的高频变压器呢?

网友:
1n4148是开关管,做检波管时有些地方比2ap9优秀,而且硅三极管配硅二极管检波比配锗三极管优越。当然你如果用做矿石收音机当然是锗二极管好些,但是这里是做晶体管收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问问,为什么68-1型单管机的高频变频器是采用升压形式的,而yt-1型三管机却是降压型的高频变压器呢 ...

68-1是倍压检波改进而来,节约了一个当时比较宝贵的二极管,需要升压1.5倍才能与倍压效果持平,如果用现代硅管的话1:2效果最好

yt-1我不了解,如果高频变压器是降压的话不是检波有偏置就是三极管检波,高频变压器的作用是阻抗匹配,升压形式高频负荷重,高频增益低但音频幅度大,有利于直放机的稳定,但会损失灵敏度,弱台效果不好。降压型正好相反

网友D:
此电路我也发过好几次了,电路中的高频变压器初级也就是L4是200圈,次级L5是100圈,应该就是降压式的了,这个电路可圈可点的地方就它只用一个电阻就能给三个三极管调偏流,这样的特点在别的收音机电路里很少,为什么呢?第一就算还有这样的一电阻能调几个管的偏流,但是肯定还要有别的电阻辅助,第二这个机型既有高频放大,又是三极管检波,最后还有射极输出器能使用8欧低阻耳机。所以说它是独特的,灵敏度和68-1相同,音量却能带动一个小的8欧扬声器。所有的特点都是因为它采用高频变电器。既能做到高放检波的耦合,又能巧妙的给三个三极管偏压,数书上说它还是来复的电路。
       所以我感觉这个电路和636电路一样经典。

网友:
关于YT-1型三管机末级采用3ax型三极管能不能用9012或9015型的同样是pnp的三极管代替的问题。
目前我手里没有3dg6的三极管,3dg201倒是有,但是我觉得拆机的灵件安装困难,另外性能不如901系列的三极管,于是我采用9014和3ax31实验,结果是,不加再生的情况下自激的厉害,声音断断续续堵在一起的感觉,估计是9014放大倍数太高,解决的办法是换管,当然我也想到把高频变压器里的线圈减少,但是减多少是麻烦事,不如换成和3dg6相近的9011型三极管,经试验9011和9018都可以。但是末级我用的拆机3ax31我想用容易得到的9015或9012代替时发现,无论怎样调,声音都小。我记得有个前辈听矿石收音机加一级低放,用3ax型声音就正常,用9015声音就小,估计这两种情况相同。
       但是也有电路图可以采用9015或9012代替3ax型锗管做末级的射极输出器低放,此电路典型电路就是7642加一级9015低放或一个9014和一个9015的两只直耦低放,此电路就不上图了,因为网上很多。
        不用高频变压器的三管机里就有采用9015或者9012代替3ax型的实例,此电路用的是3v电池。与此电路相同的,用1.5v电池的,都是采用3ax型而非9015的电路,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许901型三极管做低放还是3v好于1.5v吧。下面的图片就是用9015代替3ax就能工作的一级高放高频阻流圈三极管检波的三管机电路图,这个电路因为没用高频变压器,因此用短波线圈就能听短波节目。
另一个图片是三极管检波没有高放不用调偏流一装就响的三管机电路图,灵敏度低,但是不用天线地线也能收到几个台。

网友(2020-11-16):
引用 网友D:
此电路我也发过好几次了,电路中的高频变压器初级也就是L4是200圈,次级L5是100圈,应该就是降压式的了,这 ...

检波器的输出阻抗是这么考虑的。
输入的电压要砍一半,然后包络的比例又要砍,所以检波输出的电压比输入电压的峰峰值降了差不多一个数量级,而电流不变。所以从低频输出的角度看输出阻抗很低。
而这个三极管的检波器要看高频输入阻抗,而此电路因为第一管(高放)和第二管(三极管检波)共享偏置,而第二管必须要弱导通来实现检波,所以第二管的beta值要很小,而三极管的输入阻抗和beta成正比,所以检波级的输入阻抗比较低,需要降压变压器。

网友:
r2 的20K电阻也可以调一下试试。这个电路以前是配3dg6的,beta值很小,所以be结电压要高一点,这样检波管的偏置较高。而现在用9014,beta值很高,所以be结电压较低,所以检波管没有足够的偏置,导致弱台信号收不到。减小r2的值能改善检波管的导通,有利于提高弱台的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