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得显示

楼主(2020-09-17):
电位器更换以后输出正常 ,电压电流显示出问题了,这是出了啥问题啊。

楼主:
电压可以显示 f  电流显示  6   测量输出正常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
现在是把检测线拿掉 都不能归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部分(或者说电压取样电流取样部分)连接线是否接触不良,有时候细排线弄几次内部几根线就断了仅剩下一 ...

不能归零了啊,拿掉检测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俩表头,显示什么?哪个表不归0了?

电压显示f 电流显示6

网友:
插数字表ic资料,然后断开他的检测输入引线,单独给他提供合适的输入电压,比如100mV,看他能不能正常显示(显示1000)。

如果不能,就查数字表电路。如果能,就查输入引线之前的电路

楼主:
终于搞好了换了7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