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片场效应管代换问题

楼主(2020-09-17):
维修一个30kHz的小功率无线电发射装置,原电路由2对(一共四只)场效应管组成的低功率发射电路,2颗丝印M2DVA,2颗丝印A5DDA,都是SOT-23封装,首富家搜不到相同型号的管子,我用了2对30v,3.5A(ae9T和A19T)的场效应管代替,上电十几分钟内是正常的,时间一长就会烧毁。请教大佬们,这丝印是怎么看的?这4颗管子,用什么管子替换比较好?

网友A:
A19T是兼容AO3401国产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KHZ?30兆HZ吧,

确定是30k,土层下工作的,频率太高没法穿透

楼主:
引用 网友A:
A19T是兼容AO3401国产管

对,之前用的A5SHB,烧了几次,担心是耐压不够,所以换了A19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知道了,是超声!原装管子为什么烧。是不是换能器件,有没有问题,換上管子,加个散热片,或小风扇,

对,是超声波发射器,发送倾角,钟面角度和温度数据,原装管子烧坏原因未知,正常工作时整机功率很小,一节18650供电,一颗LTCBJ负责电压转换,总电流80ma,正常时,场效应管子没有温度,烧坏后就烫手,LTCBJ的前后端滤波电容也量过了,容量应该没有明显衰减。我另一个坏的换了AE9t和A5SHB,就能正常工作,稳定使用一年多了。这条就不行,换了几次,都是烧管子,不知道是代换的场效应管本身质量问题引起的,还是换的管子不合适,才疏学浅,搞不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是超声波发射器,发送倾角,钟面角度和温度数据,原装管子烧坏原因未知,正常工作时整机功率很小,一 ...

是不是超声波换能器出了问题了,空载的话会不会烧坏管子?

网友D:
有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电路图吗?

没有电路图啊,大致看了一下,就是一个HB14(SN74AHCT14PWR,线路驱动,逻辑集成块 )分别出4根线,出来接4个场效应管栅级,进行信号放大,场效应管后面就是接绕在磁棒上的天线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超声波换能器出了问题了,空载的话会不会烧坏管子?

发射天线就是一根1mm左右的漆包线,松绕在一根中波磁棒上,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超声波换能器出了问题了,空载的话会不会烧坏管子?

刚换好时,电流正常,信号接收器信号也显示正常,我还是怀疑买的管子有问题,刚刚把AE9T都量了一遍,源级和漏极之间,用二极管档量,正向是500多,反向是1000-900多,不是1,另一个A19T就不一样,正向500多,反向是1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发射天线就是一根1mm左右的漆包线,松绕在一根中波磁棒上,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中波磁棒干什么用的,本来就用集成块震荡的。这线圈是绕在磁致伸缩特效材料棒吧,我记得是什么稀土金属的

线圈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C:
如果换上立马烧而另一个换上同样的管子正常使用的话可能是驱动电压不足所致,用示波器测量对比一下,看看驱动电压还有如果方波的话看看上下沿速度是否不够陡峭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波磁棒干什么用的,本来就用集成块震荡的。这线圈是绕在磁致伸缩特效材料棒吧,我记得是什么稀土金属 ...

线圈很稀,线径很粗,应该不会有问题,磁棒就是中波磁棒,我换过普通磁棒,如果磁棒断了,信号就不好了,换上中波磁棒就恢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换上立马烧而另一个换上同样的管子正常使用的话可能是驱动电压不足所致,用示波器测量对比一下,看看驱 ...

不是立马烧,换上刚开始好的,电流,信号都正常,测试了十几分钟都正常,然后就通电放那,十分钟后不动它会休眠,我出去一趟,回来动一下,唤醒了,就发现已经烧了,场效应管那里烫手,电池也热的,电压已经被干到3.2 v了

楼主:
我怀疑是我买的AE9T有问题,刚刚把剩下的几个AE9T量了一下,源极和漏极直接正向是500多,反向也都有1000左右,不是1

楼主:
这批AE9T之前用在修好的上面还好好的,之前那个胶封了,拆解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立马烧,换上刚开始好的,电流,信号都正常,测试了十几分钟都正常,然后就通电放那,十分钟后不动它 ...

是不是类似于推挽结构的?这种结构两个管子不能同时导通的,如果导通时间有重叠的话就相当于短路了

网友E:
如果空间允许,可以用TO220封装的替代试试。

楼主:
我不是科班出身,只是个电子爱好者,对贴片场效应管命名规则不了解,这里涉及的M2DVA和A5DDA,这2个丝印型号难倒我了,今天搜索琢磨一下午,还是没找到这2个管子的具体型号,不过我感觉比如M2DVA,M2是丝印型号,DVA是厂家代号,A5DDA,A5是型号,DDA是厂家代号,我只要找M2和A5就行了,后面字母不用管,大佬们,我理解的对吗?如果对的,那我再买几个进口管子回来试试,要是管子质量问题引起的这个古怪毛病就瞎忙乎了

网友F:
4个会不会是全桥啊,需要一起换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类似于推挽结构的?这种结构两个管子不能同时导通的,如果导通时间有重叠的话就相当于短路了

对,类似推挽结构,是2对对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4个会不会是全桥啊,需要一起换的吧

肯定不是全桥,全桥哪里会有场效应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空间允许,可以用TO220封装的替代试试。

好的,我搜索一下,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空间允许,可以用TO220封装的替代试试。

刚刚看了一下to220太大了,只能比sot-23稍微大点还能塞得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圈很稀,线径很粗,应该不会有问题,磁棒就是中波磁棒,我换过普通磁棒,如果磁棒断了,信号就不好了, ...

建议换条参数合适的“磁棒”

楼主:
原装磁棒断了,现在这条磁棒是寄到广州专用修理公司换的(和我之前自己另一个换修好的磁棒是一模一样的),回来用了几个月,场效应管就烧了,我换了几次,试机好好的,工作一段时间就烧了,试机时电流和信号强度都正常,都修的没信心了,已经扔那里大半年了,这次再捡起来琢磨琢磨,修不好不死心

楼主:
对了,大佬们对村田传感器有没有了解的,还有一条坏的,倾角不归零,不知道是倾角传感器坏了还是主控模块需要校准,传感器还能换,主控要校准,就没能力了

楼主:
传感器问题解决了,找到了规格书,测量传感器输出脚电压不变化,确定是传感器故障,估计换了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刚刚看了一下to220太大了,只能比sot-23稍微大点还能塞得进

SOT-89
SOT-223

网友G:
我觉得问题不在场效应管上,而是在升压电路上。

这样的损坏mos管情形,多是驱动幅度不足,令mos管进入线性工作区、而不是开关工作状态,导致功耗过大而烧毁

没有条件测试,可把升压电路的电容换掉试试,有条件的话,长时间监察场效应管的g级驱动波形,可帮助判断故障部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SOT-89
SOT-223

感谢,我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问题不在场效应管上,而是在升压电路上。

这样的损坏mos管情形,多是驱动幅度不足,令mos管进入线 ...

感谢指导!之前我也在想驱动电压问题,量了场效应管源极和栅级之间的电压,2个是3.5v左右,另2个只有0.5v左右,当时就感觉奇怪,我再在这一块琢磨琢磨,另外这个电路没有升压电路,驱动集成块出来直驱场效应管的

楼主:
没有示波器,不会用,低级电子爱好者

楼主:
没有金刚钻,揽了个瓷器活,先重买了几颗进口管试试,如果还不行,就买个示波器,乘这个机会再败个工具

楼主:
新买的进口管子到了,换上,还是老问题,上电测试正常,15分钟位置没有变化会休眠,一进人休眠状态电流就飙升,转动一下,退出休眠状态,电流又恢复正常,看样子不是管子问题,怀疑是HB14逻辑芯片坏了,买了新的,等空了换上试试。

网友:
把周围的电容全部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