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J版6550 推挽放大器的驱动级电压增益

楼主(2020-09-18):
如题,先上图

楼主:
JFET和Triode构成形如共源共栅的电路结构,原是用于射频放大器的电路,以消除第二级的Crss的影响。
下图是三种可能的接法,第四图是第三图的微变等效电路,求电路增益。当然了,也可以直接输参数仿真一把。

图中,确认是否存在一个Rin2(在普通BJT来说,这个值确实存在,通常是几欧--几十欧),那么,对于FET和TIODE而言,应该如何处理?显然,如果是一个有限值,必然对Is1构成分流(其中ro1可以忽略)。
请各位大拿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这两天想了一下,在第二级,这种接法是有一个输入阻抗的。
1、对于共栅接法,输入量是Vkg,输出量是Vag。对于输入端,在转移特性的工作点上做切线,斜率的倒数就是Rin,也可以从输出特性求得。比如:delta Ia=8-1=7mA, delta Vg=14V, 则Rin=14/7=2K,很明显这与共源接法的输入阻抗差别很大;
2、输入级就是共源放大器,在输出特性上,以Vds=10V作垂直线,围绕5mA 处的gm=30ms,也就是说这一级的增益 GV1=30*2=60;
3、第二级通常可以获得0.7U的增益,大概是14;
4、因此总增益是60*14=840倍;
5、J版的设计是驱动6550,其 Vg因接法不同范围在-60~-40V,输入动态大概是0.1V,因此增益是足够使用的。
以上是一点个人看法,请老铁多多指教。

补充内容 (2020-9-21 16:01):
2SK369的gm计算有误,应为40mS

网友(2021-01-29):
没看出这个设计有啥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