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制作TW-101袖珍3管再生机问题

楼主(2020-09-18):
90年左右在本地电器元件商店里买过2套处理的收音机套件,缺双连、磁棒、耳机,没有电路图。

一套的印版和外壳被我改装成了调频话筒,一套一直压箱底。近来心情大阅,想把它装上。

参考其他低压收音机电路,画了整机电路图,估计错误不少,请大家指点,完善电路后动手组装。

万分感谢!

网友:
图》》》图…图呢!

楼主:
图来了。还有一个想法,装耳机插座兼做电源开关,原机的电源开关改成两档音量调节,这个比较实用。

网友:
板上就那个磁环是宝。

网友:
也有一个,颜色不同

网友:
做得不错 很怀旧 加分 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小机没有原图吗?

没有呢。没见过原机,没有电路图。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这个

网友B:
问下,小磁环是自己配的吗?有的用中周骨架绕制,这两种收音效果区别大吗,谢谢

楼主:
非常感谢,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小磁环是自己配的吗?有的用中周骨架绕制,这两种收音效果区别大吗,谢谢

小磁环是套件里的成品。没有用中周对比过,不清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磁环是套件里的成品。没有用中周对比过,不清楚呢。

据说用磁环的电感量大,线圈数可以减少一半,但是磁棒绕线困难,工厂里绕线费人工,不如中周骨架的快,另外中周骨架有金属屏蔽壳,那么不论放到什么位置都不会影响和磁棒工作。而无屏蔽壳的磁环就要远离磁棒,不然会自激的。另外磁棒绕线也可采用掰断绕线,绕好后粘上,但是磁环难找,据说节能灯里的磁环频率太低,不能用,我也试过,确实不理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现代版的,是台TA7642小收音机:

这个小收音机, 留下了多少小时候的回忆。。。一个小小的学生,花好几块钱买一个这小玩意,一天到晚拿着听,上课时候也装口袋里

网友D:
我在闲鱼上看到的,可以借鉴它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闲鱼上看到的,可以借鉴它的电路图

谢谢,看着不错👍

楼主:
调试中,灵敏度不错。
W1用75k,R2用270欧,整机电流仅2.8mA,只有一个强台的声音足够大,其他台声音太小

W1改47k,R2改360欧,整机电流不到6mA,强台震耳欲聋,其他台声音正常偏小。
经实验超再生不足,准备增加超再生线圈匝数,加几圈,调到强台不自激,其他台声音大小正常即可。

这样还必须解决强台音量过大问题,准备利用原机电源开关,2档切换BG1的偏流电阻W1,音量高低两档可调,完美,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调试中,灵敏度不错。
W1用75k,R2用270欧,整机电流仅2.8mA,只有一个强台的声音足够大,其他台声音太小
...

把BG2的电流降到0.1ma以下为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BG2的电流降到0.1ma以下为宜

一开始调W2到0.9ma,然后调W2到声音最大,回头测测实际电流

楼主:
电路图上写错了,直放再生三管机,不是超再生

网友:
老板说是单管机,却只看到一个3ax31,没看到好频管和二极管,另外采用中周和低阻耳塞,应该就是三管机才对,但老板说能正常收听。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那个改成无线话筒的还在吗?在的话建议恢复原样,有点小值钱呢。

无线话筒还在,就用了壳子,原收音机电路板得找找,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