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5110屏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楼主(2020-09-18):
这块5110屏还能不能用?它有时能显示一条水平黑线,有时不能,这屏背面是蓝色电路板。插在其它板上不显示。

网友A:
别折腾了,淘宝两块钱一片,买一块换上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折腾了,淘宝两块钱一片,买一块换上OK

有这么便宜的吗?我那块又能显示了,是一条线不通。

网友B:
我的是华信买的,3块,显示不了,一块只显示过一次又不行了,不知啥毛病,灯有亮。

网友:
现在彩色液晶屏便宜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折腾了,换了用不了多久还是会这样,毕竟是几十年前的手机拆机屏了,有几种可以替换的屏幕,金手指弹片的 ...

不改驱动能直接替换吗?哪种型号?

网友D(2020-12-21):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华信买的,3块,显示不了,一块只显示过一次又不行了,不知啥毛病,灯有亮。

给个链接,我没有看到这么便宜的5110屏,有台多功能数字频率计,液晶屏漏液,需要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个链接,我没有看到这么便宜的5110屏,有台多功能数字频率计,液晶屏漏液,需要更换。

不是一块板3块钱,是总共3块板,以前是8.50,现在涨价了13.7,不过有9.9包邮的。

网友E:
5110我花了7.5元/块,一次性买过五块。之后买过19264的屏,每块11元。没有遇到过更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5110我花了7.5元/块,一次性买过五块。之后买过19264的屏,每块11元。没有遇到过更便宜的。

是的,是我理解错误

网友:
看到有人在咸鱼买过两三块钱的LCD屏幕,但我从来没有遇到过。

网友:
我有两块 不知道是不是时间长了也不行了。大家推荐点便宜点的屏呗。

网友:
这个屏幕我有几十个,自己做了控制板,但是旧屏不好用,时不时会显示不正常,主要是屏幕导电胶老化,有时取下导电胶条清洁下就好了,过段时间又会出现问题,已经不用了。

网友:
感谢大佬分享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