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叔叔阿姨,CRT歪斜求教

楼主(2020-09-18):
捣鼓了台老CRT。色彩什么都OK。内部也很干净, 想着弄老游戏机。不想图像歪了,很可惜,强迫症不想凑合。
左右翻动CRT歪斜不变,似乎不是地磁问题。

请教各位老时代过来的大师,调节哪个零件参数,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先不要调线圈,你的游戏机输出的图像可能就是这个样,换个机器试试。

网友:
整体歪斜试着松开此螺丝,小心翼翼的整体旋转偏转线圈.

网友:
有可能是地磁影响,换个地方和转个方位试一下,不行再调偏转

网友B:
借个楼层咨询一下,家里有个5寸小黑白电视,关机的时候中间会有个很亮的点
怎么修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叔叔阿姨。是不是图中的红圈拧松调整?
调整和图像同方向?没有镜像考虑。
调整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其他图像参数呢?

网友:
就是偏转线圈的移动问题,把电视机对着镜子调整一下,就解决了。

网友:
高手在矿坛!这些精英要叫爷爷奶奶了

网友:
专家还真多,一个劲的叫调偏转,左边歪斜右边是直的怎么调?

网友C:
整体歪斜是运输造成的,调总线是没有效果的,新手小白调整时旁边的磁极不能擅动.老手随便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个楼层咨询一下,家里有个5寸小黑白电视,关机的时候中间会有个很亮的点
怎么修

按经验,是有个160V的电解电容漏液干枯了。

网友:
别听这些爷爷奶奶瞎说。电视根本没有问题的。因为我是太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体歪斜是运输造成的,调总线是没有效果的,新手小白调整时旁边的磁极不能擅动.老手随便调.

这位老师傅,十分感谢指导,是不是拧松红色部分螺丝,然后轻微利用蓝色里面的塑料件稍微敲转动一点即可?
如何保证CRT轴向不前后移动?

再次谢谢楼上各位发表见解的老师傅。

网友D:
先看下菜单里有没有相应调整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看下菜单里有没有相应调整选项

CRT 模拟监视器,只有水平放大选项, 没有几何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要调线圈,你的游戏机输出的图像可能就是这个样,换个机器试试。

换过信号源, 一样。
刚开始没发现, 偶然显示几何图形时才发现

楼主:
感谢, 你这图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网查,进入工厂调整菜单。。。。。。

谢谢。网上只有飞线黑进I2C总线调。
菜单乱调了一起,找到了点隐藏菜单,但是代号不知道意思没敢调。

网友:
CRT几何失真系偏转制造误差引起,除了进工厂调整菜单(前提是菜单里有细致的对应调整项)能解决,别无他法,偏转线圈和后面磁环组合是出厂预调好的,关乎色纯,汇聚等关键参数,不要擅动.若工厂菜单没有对应调整项也只好作罢,不能强求

网友:
彩色机不同于黑白机,动了偏转线圈,极有可能引起汇聚问题,色纯问题,请谨慎行事。

网友:
偏转玻璃附近加一个磁片看看图形能不能矫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松开螺丝。也不一定能转动。胶粘着呢。你这个是彩监。当年也是高端产品。。。

谢谢提醒,这机器内部超级干净,看上去没怎么出过力,就是图形斜不完美,我再研究下有没有资料。

网友C:
整体轻微转动一下,应该是运输时震动造成的线圈位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体轻微转动一下,应该是运输时震动造成的线圈位移.

多谢仔细贴图介绍, 我要好好研究一下。。。

这里各位大师都给出了自己很有经验的回复。
我接下来要仔细研究下,万一弄废失焦再来哭。。。。。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仔细贴图介绍, 我要好好研究一下。。。

现在的人怎么这么胆小,想当年我是直接一松螺杆,直接把住偏转线圈一拧,拧过了再往回拧.还从来没有把显像管脖子拧断过.

网友:
搜一贼,简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松开螺丝。也不一定能转动。胶粘着呢。你这个是彩监。当年也是高端产品。。。

这位老师傅,菜单是找到,只有枕形水平垂直调节,不具备倾斜调节。看来真要转线圈。

网友F:
传个图,大致看看都干什么的,其实还是得分清楚是哪种失真,是画面整体的旋转位移还是图像比如字符显示像斜体字,显示横线是一边高一边低?两种情况的措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个楼层咨询一下,家里有个5寸小黑白电视,关机的时候中间会有个很亮的点
怎么修

一般是消亮点电路中的电解电容,耐压较高(多在160V左右),容量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传个图,大致看看都干什么的,其实还是得分清楚是哪种失真,是画面整体的旋转位移还是图像比如字符显示像斜 ...

非常感谢,看起来不动橡胶楔子就不会改变偏转线圈的轴向位置。不动磁环就不会改变色纯。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看起来不动橡胶楔子就不会改变偏转线圈的轴向位置。不动磁环就不会改变色纯。

还是需要搞清楚了再动手,真要做硬件的配合调整,先用记号笔做上可靠的记号,不行还可以恢复

网友:
调整一下偏转线圈吧。稍微转动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各位老师傅汇报下结果。刚晚饭后搞了一把。
线圈抱箍老虎钳弄送,整体转了一毫米,图像扶正,橡胶楔子是胶水固定在玻璃上的不会动,所以色彩汇聚距离都OK。
然后进维护菜单,调了半天还是有点枕形失真,再看说维护明书找到主板垂直中心调节开关,用长笔杆进去拨了下,现在画面形状基本可以接受了。

太谢谢大家的意见了。通过这次调试长了很多知识。
此外认识到CRT根本不适合运输啊,各种线圈位置要变,主板上各种模拟开关,可调电阻电感都不太可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个楼层咨询一下,家里有个5寸小黑白电视,关机的时候中间会有个很亮的点
怎么修

尾板上的消亮点电容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叔叔阿姨。是不是图中的红圈拧松调整?
调整和图像同方向?没有镜像考虑。
调整的时候会 ...

您这是个监视器,高档点的监视器都有几何调整,偏转线圈还是不要动,出厂前都固定死了,有的是胶粘,监视器原理不同于普通彩电,还是从其他地方入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