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管高电压再生来复式收音机试制成功!

楼主(2020-09-18):
单管高电压再生来复式收音机试制成功,恕不赘述,上图上视频一看便知!
单管高电压再生来复收音机-科技-高清完整正版视频在线观看-优酷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g2MzYzMTY2OA==.html

补充内容 (2020-9-19 12:53):
谢谢各位老师加分鼓励!

补充内容 (2020-10-31 22:06):
请各位老师注意:最终竣工原理图见70#!

楼主(2020-10-31):
这是最终竣工原理图

网友A(2020-09-18):
引用 楼主:
一只可以响,但不匹配!
为什么?你可以从 80V÷14K≈5.7ma 中去找答案!

如果不考虑低频响应(低端频率 理论上会升高一倍),4Ω端接8Ω喇叭,初级就是14kΩ啊

网友B:
祝贺制作试验成功!

网友:
效果怎么样?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网友:
这个不错,声音震天响。视频中似乎没有换台,不知道灵敏度究竟咋样。

网友C:
赞同楼主的开拓性思路和实践。为你的作品点赞。

网友:
再加一个管

楼主:
在我们这里因为只能收中国之声,所以就没换台!总之,不用外接天线,声音很响,音质也不错!再上两张图片给大家看!

楼主:
要的就是单管,加一只就没意思了!

网友D:
这管子行不,电压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的就是单管,加一只就没意思了!

两个管合理一些

网友E:
很棒的机器 加分 点赞

网友A:
感觉用一个7k:4Ω的输出牛,接8Ω喇叭,也应该可以吧???
朋友能否借此机会试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用一个7k:4Ω的输出牛,接8Ω喇叭,也应该可以吧???
朋友能否借此机会试一下啊

一只可以响,但不匹配!
为什么?你可以从 80V÷14K≈5.7ma 中去找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F:
14K牛少用一只不行吗

我图中元件的参数都不是凭空猜想的,都是先经过详细计算,又在实际调试中再加订正才确定的!

网友G:
首先祝贺,只有一个台不一定代表这个台信号不强,可以用室外天线或者室内大环天线的矿石机试听下可否收到电台信号,或者用德生数显机看一下屏幕上显示的天线信号强度有多少,可以间接说明一下整机的情况。我这里白天虽然有七八个本地台可收,但是信号都很差,最强的德生机上显示强度也就是在40(duv)出头,大环天线收不到台,而10来年前大环天线矿石机是可以收到台的,说明现在中波发射功率以及传播条件严重下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考虑低频响应(低端频率 理论上会升高一倍),4Ω端接8Ω喇叭,初级就是14kΩ啊

那是不科学的凑合,不可取!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祝贺,只有一个台不一定代表这个台信号不强,可以用室外天线或者室内大环天线的矿石机试听下可否收到电 ...

我们这里中波只有一个“中国之声”!用德生中波天线做的矿机,也只收到这一个台,声音很小,仅能听清说话内容;用超外差收音机也只收到这一个台,且杂波干扰严重!我自制的这个机器在中波的低频段,如视频中可以清楚的收到“中国之声”,无任何干扰;在中波的高频段,在将再生调制临界啸叫点时,似乎有一个电台信号,但很微弱,听不清广播内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里中波只有一个“中国之声”!用德生中波天线做的矿机,也只收到这一个台,声音很小,仅能听清说话 ...

德生大环天线矿石机可以收到电台说明信号可以,因为那个环其实并不大,羡慕你的接收环境,我这里都是调频的天下,中波就是个意思意思,到了晚上本地稍弱的中波台都和外地台混在一起不好接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管子行不,电压高

查了一下,MJE13009特征频率fT只有4Mf,而2SC2705的特征频率fT是200Mf!所以,MJE13009不行!

网友H:
建议用废电子管装饰一下这个三级管,用电子管机的架构装配这台机器,更有乐趣。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考虑低频响应(低端频率 理论上会升高一倍),4Ω端接8Ω喇叭,初级就是14kΩ啊

当然可以,音质下降而已,指标就下降了。缺少变压器的情况下,试验一下效果应该是可以的。(话说回来了,本来就是个玩的东西,谁会一直用它来听广播?)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用废电子管装饰一下这个三级管,用电子管机的架构装配这台机器,更有乐趣。

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I:
当然可以,音质下降而已,指标就下降了。缺少变压器的情况下,试验一下效果应该是可以的。(话说回来了, ...

用两个7K/4Ω变压器串联组成14K/8Ω做该电路的输出变压器,低音清晰可闻,有电子管单端的味道,很耐听!

楼主:
引用 网友J:
彩电或者黑白电视机的视放管都可以,行管和电源管不行。

如果能找到更合适的管子,输出功率还可以再做得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祝贺制作试验成功!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赞同楼主的开拓性思路和实践。为你的作品点赞。

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棒的机器 加分 点赞

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祝贺制作试验成功!

谢谢鼓励!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用两个7K/4Ω变压器串联组成14K/8Ω做该电路的输出变压器,低音清晰可闻,有电子管单端的味道,很耐听!

装机壳上,仿电子管机壳。但有唯一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电台少了啊,中波要是都停播了,就没得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装机壳上,仿电子管机壳。但有唯一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电台少了啊,中波要是都停播了,就没得收了。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J:
C2068也仅仅是比C2705耐压高一些而已,Hfe和Ft参数用在收音机里面稀松平常。C2705放大倍数Hfe最大也就200 ...

您说“以前的商品单管收音机,带喇叭的几乎全是用Hfe大于1000的,供电电压并不高(30V左右),获得大功率主要靠足够大的电流增益和足够大的工作电流。”
请提供一个现在能购到的此类管子的型号,我想再做一个功率更大一点的!

网友:
收藏了!值得一试!

楼主:
请老师们提供更适合本电路的管子型号,以便使该收音机灵敏度和输出功率再上一层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管子行不,电压高

这管子的HFE只有10-30。做信号放大管是不行的。

网友K:
不知道用直流电子管54~63V能否达到楼主的效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知道用直流电子管54~63V能否达到楼主的效果呢?

为什么用直流电子管呢?用6S6做单灯(管)来复式收音机效果惊人!请见: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2

楼主:
引用 网友L:
祝贺成功!
80v/14k=5.7mA   5.7mAx80v=457mw
输出功率约为  0.4x457mw=182mw

是的,一只黄豆粒大的管子(我加了一点散热措施),在50平方的客厅内,声音响亮,角角落落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管子型号是2SC2705,特征频率200MHz,放大倍数在170左右,最高耐压+150V。我本想用功率更大一点的管子,做到半瓦左右,但始终没有找到参数合适的管子!

网友M:
玩单管机玩出境界了~~祝贺~

楼主:
引用 网友M:
玩单管机玩出境界了~~祝贺~

谢谢夸奖!

网友N:
好像过去的晶体管收音机多是采用20多伏电压供电,后来渐渐的变的越来越低了,比如1.5v供电的收音机多采用7到8个晶体管,看来电压不够增加放大级来凑。

楼主:
引用 网友N:
好像过去的晶体管收音机多是采用20多伏电压供电,后来渐渐的变的越来越低了,比如1.5v供电的收音机多采用7 ...

历史的东西,都有明显的时代印痕!其时也,高电压高频管尚未制造出来,没有高电压单管再生来复电路那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其时也,交流电在大部分农村是空白,城市也时常停电,所以电池机是主流。又,其时农村贫穷,以一号电池一节供电,觉得最方便和最省钱,所以就时兴了这1.5V低压多管收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只可以响,但不匹配!
为什么?你可以从 80V÷14K≈5.7ma 中去找答案!

您这个除以14K好像是输出变压器阻抗的14K,阻抗可不等于直流电阻,5.7ma应该是偏置电路决定的,不知对否。

网友O:
引用 网友L:
祝贺成功!
80v/14k=5.7mA   5.7mAx80v=457mw
输出功率约为  0.4x457mw=182mw

计算怪异,算式里那个14k应该用的是输出变压器的交流阻抗吧,直流80伏怎么除?另外输出182毫瓦,你确定那只8欧喇叭上有1.2v音频电压。别介意,不懂只是问问。

网友:
祝贺成功!这么高的电压我可不敢玩,调试时稍有不慎就会电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O:
计算怪异,算式里那个14k应该用的是输出变压器的交流阻抗吧,直流80伏怎么除?另外输出182毫瓦,你确定那 ...

这个能看明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是早年电子管甲类单端功放的估算法,老一代爱好者的简单经验式,比不得大学教材中那些高深莫测的繁杂计 ...

谢谢!你我心相通也!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是早年电子管甲类单端功放的估算法,老一代爱好者的简单经验式,比不得大学教材中那些高深莫测的繁杂 ...

谢谢,资料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计算方法并不算“怪异”,而是一种最简便的计算。80V是电源电压,对于使用输出变压器的功放来说也是 ...

多谢,多谢,还得继续学习。

网友:
单管机是材料不足的产物,简洁至上,现在供电电路输出电路比机子复杂,成本也是其几倍,如果倒退几十年,手头有这些元件,估计就会装四管机或是电子管机了

网友:
就是怕被电击。

网友P:
电源电压用到80V的单管来复机前无古人,佩服老胆的大胆尝试,祝贺取得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P:
电源电压用到80V的单管来复机前无古人,佩服老胆的大胆尝试,祝贺取得成功。

谢谢称赞!

楼主:
引用 网友J:
2SC3808(SANYO):60V/2A/1.2W,Vces≤0.5V,HFE800~3200,Ft250MHz@400mA。这个型号的Ft不高、Cob比较大 ...

谢谢朋友为我费心了!
我因对现代晶体管生疏,加之不懂外文,选管对我来说是是个难题!
您选的这个2SC3808管子我觉得值得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2SC3808(SANYO):60V/2A/1.2W,Vces≤0.5V,HFE800~3200,Ft250MHz@400mA。这个型号的Ft不高、Cob比较大 ...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从外形上看,您买到的根本不是3808,更像电子镇流器里用的开关三极管,正品3808是这样的:
这是ebay找 ...

是的,从外形上看就不像,看来我是上当受骗了!
其实,我用2SC2705装的这个高电压单管,虽然未达到半瓦的理想,其实声音也够大够用了,最近想把它装配起来,留作纪念!功率再大点,也就那么回事,不再折腾了!
谢谢您的一再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