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做EL34单端,求指点

楼主(2020-09-18):
历经大半年的时间绕好了两只输出牛和电源牛,按部就班的用了 白版主 的图,机箱是激光切的不锈钢板做的,样子自己看着还凑合 照图接好原件就迫不及待试机了,结果电流声和噪音太大,这个噪音随音量电位器控制,不知道是哪里产生干扰了,各位大师路过指点一下吧

网友:
是的电源牛和扼流圈共Y轴不太好,可以改动一个到X轴,也要避开输出牛的Z轴。

楼主:
自己顶一下,请老师指点

网友:
检查电源滤波电容,信号输入端到电位器以及电子管栅极都要使用金属隔离线,并且一端接地。胆机的接地问题很关键,处理不好就会出现噪声和交流声。

网友:
电源变压器扭转90度试试

网友:
EL34是只好管子,但要做好它-难,特别是新手更难。这管子很考究输出牛!

网友:
总体看大问题没有,估计就是制作细节上有出入。

网友:
新手先做响了,基本电路没有问题,然后具体到 电流声和噪声,这是最不好办的,逐级摸索解决,没有捷径。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指导,我慢慢检查检查再来跟老师交作业

网友:
能不能请楼主把图发出来学习学习

网友:
比我搭得好一点,我的搭棚成了鸡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指导,我慢慢检查检查再来跟老师交作业

交流声、噪音随电位器变化说明噪声来自输入端。首先将音频线拔掉试试、可以判断是否音频线质量不好;再将音频输入端子短路试试;再不行将音频输入端子的接地端就近接机壳,电位器外壳接地,一般都能解决。如果无效、那就是整体布局问题了......

检测布局是否有问题:可以将所有的管子全部拔掉、通电,用耳机接在喇叭输出端听听是否有交流声?假如有、那么需要重新摆位电源牛与输出牛的相对方位了。其实这一步应该在底盘开孔前先做试验。

网友:
给你顶一下

楼主:
感谢烧友,问题完美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烧友,问题完美解决了

说说是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