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力士a3600后级的电子管替代问题

楼主(2020-09-19):
力士a3600,原来的6aq8管能否用6922替代?原来的6240g能否用6cg7eh替代?

楼主:
这台后级的图纸如下

楼主:
图纸如下,网上找的a3600图纸

楼主:
刚才的图纸发错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才的图纸发错了

请教,6240的数据,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教,6240的数据,谢谢。

KT88及655O的数据,谢谢。

网友A:
KT88和6550/A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KT88和6550/A的参数:

谢谢。白老师。

楼主:
补图,请见以下几个图纸。谢谢

网友B:
ECC85;6CG7;EL34/KT88。

楼主:
引用 网友B:
ECC85;6CG7;EL34/KT88。

请问,有624o数据吗?谢谢啦。

网友A:
6922是6DJ8(ECC88)的可靠管(相当于E88CC),6CG7参数与12AU7相同只是灯丝接法不同,6240G管脚与6CG7相同,参数查不到。ECC85参数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6922是6DJ8(ECC88)的可靠管(相当于E88CC),6CG7参数与12AU7相同只是灯丝接法不同,6240G管脚与6CG7相同 ...

谢谢啦,白老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有624o数据吗?谢谢啦。

去这里瞧瞧: https://iruchan.c.blog.ss-blog.j ... 4/iruchan/6240G.pdf
这里有别人的维修经验和数据: https://iruchan.blog.ss-blog.jp/2016-11-2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这里瞧瞧: https://iruchan.c.blog.ss-blog.jp/_images/blog/_594/iruchan/6240G.pdf
这里有别人的 ...

谢谢啦,里头有6240的数据,250Ⅴ/7mA,内阻10K,跨度3.5,放大倍数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