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这个是什么零件?

楼主(2020-09-19):
今天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孪生三极管。。。。。。、????????

谢谢回复。再请教一下,这个在哪些地方使用呢?

网友:
硅六极管。

网友:
瞎说一个硅堆

网友:
没有万用表吗?

网友:
封装很少见,估计是差分。

网友:
应该是两个参数相近的三极管通过外部热耦合实现的对管,属于早期器件,那时候半导体工艺不成熟,无法在同一硅片上做出两个一样的三极管,只能通过后期筛选性能一致的管子,用外部热耦合实现对管,属于很技术上比较低端的东西。再后来一点的对管,都是直接在一个硅片上实现的,不管是一致性还是热耦合效率,都不可同日而语。

这种类似的东西比较出名的是2SK240,网上卖的贼贵,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价格够你买几百个同型号场管拿去筛选了

网友:
记得国产好象有个3SG6吧,也是6条腿,金属壳封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再请教一下,这个在哪些地方使用呢?

用在差分电路或需配对的电路上。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教。今天又发现这种式样的还有三只脚的。一会把照片发上来请教各位老师。这些零件是一个朋友给的零件里面的,还有一些也不认识。

网友B:
两只管子贴在一起的对管,用万用表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只管子贴在一起的对管,用万用表测一下。

见都没见过,不会测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见都没见过,不会测啊!

这个是三只脚的

楼主:
这个也不认识。

楼主:
中间有锈的是颗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那个配件。俺是瞎猜的。不知对不对。。。孪生三极管就是两个参数一致封装在一起,主要是使用在要求电气 ...

差分对管,靠谱

网友:
这个是整流器,氧化铜整流器,早就没用了(耐压低、电流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个是氧化铜整流器。那上面几个不可能是晶体管。那是什么呢。

氧化铜整流器两极间虽有单向导电性,但正、反向电阻差别没有pn 结那么明显。由此可将 “这个 氧化铜整流器”与“上面几个” 测量比较区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氧化铜整流器两极间虽有单向导电性,但正、反向电阻差别没有pn 结那么明显。由此可将 “这个 氧化铜整 ...

学习了,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也不认识。

整流桥,类似硒整流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