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样判断液晶显示器是屏坏还是驱动板故障?

楼主(2020-09-19):
家里好几台淘汰的电脑液晶显示器,都是不正常的。拿来练手试试学着看能不能修好。

其中一台黑屏,发光管不亮,拆开来看是高压板上高压电容烧黑了,换后就正常了

有一台是很多雪花,是排线接触不良,也找到原因了

现在还有两台不知道原因的,通电显示如图(图片下方黑块是没撕掉的贴膜),另一台是密集的各种颜色的竖线(没照相)

请教大家,像这两台是不是屏坏了呢?没合适的配件代换该怎么确认?

网友A:
偏光片损坏,且底部受到撞击破裂。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光片损坏,且底部受到撞击破裂。扔了吧

哦,贴在表面那层就是偏光片吗?这显示器没有被撞击过的,下面那片黑色是之前的贴膜没撕干净的,不是破裂。

可能我说的撕掉的贴膜就是偏光片

网友:
这个明显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没有修好的可能

楼主:
@752834752  @鄂州一心家电

请大家在帮忙看看这个显示器能不能修,这个显示器的里面的结构很是反人类,不好拆。所以一直没完全拆开。

网友:
像是屏线问题或是进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