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恢复二极管代换

楼主(2020-09-19):
快恢复二极管  两个脚的和三个脚的, 在耐压和电流一致的情况下能不能互相替换  用于电动车充电器
MUR1060两个脚

ER1006FCT三个脚

网友:
只要能装上 当然可以

网友:
查一下参数,参数大的可以代参数小的

楼主:
主要参数差不多都是600v1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