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直流管(2P2)54V能否达到晶体管版块高压单管(80V)带喇叭的效果呢?

楼主(2020-09-19):
晶体管版块朋友用高反压晶体管2sc2705做单管机带喇叭,5mA多,我猜用直流电子管应该不困难吧?哪位坛友做过?

楼主:
我是想既然都用高电压了,从实用的角度不如用直流电子管吧,想试一试晶体管带喇叭当然也是一种有益尝试。

网友A:
2P2  跨导  1MA/V   输入可以直接接入LC谐振回路
高压晶体管  5MA电流下  跨导192MA/V  设HFE=200   则输入阻抗有1千欧  通过变比20;1反射接入LC谐振回路
假设两种管接同等大小的负载     用同一种类的天线感应出同一场强的信号电压
晶体管的放大能力比2P2要大10倍
2P2管推不了喇叭的   接耳机听可以

网友:
用晶体管的好处主要是省功耗,一个电子管的灯丝功耗基本上要占大头了(非功率级)。

网友:
要用两级  2P2   或许可以达到一级晶体管的放大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2P2  跨导  1MA/V   输入可以直接接入LC谐振回路
高压晶体管  5MA电流下  跨导192MA/V  设HFE=200   则输 ...

谢谢解答!以上估算是考虑了再生了吗?

网友: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2P2即便用到标准屏压也仅仅只有3.5毫安屏流,还不到晶体管的5毫安,如何能像晶体管那样推动的轻松呢?当然了这个不能直接类比,但是作为单管收音机,放大倍率还是比较重要的,所以电子管最好还是规矩做个外差的,才能发挥出动态强大的优点。

网友:
其实如果你再生做好点也许会有相若效果。原因是: 对再生而言,单个电子管放大率的意义不大。例如早期电子管201A,其实只有8倍孜大能力,但加了再生有上几千倍的放大率。

网友B:
如果只说带喇叭这个事,2P2在60V板压时输出功率为90毫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说带喇叭这个事,2P2在60V板压时输出功率为90毫瓦。

90毫瓦夠晶体喇叭吵了,试看那些音乐门铃便可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说带喇叭这个事,2P2在60V板压时输出功率为90毫瓦。

好像是70毫瓦吧,记得好像到不了90毫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70毫瓦吧,记得好像到不了90毫瓦。

2P2是仿造俄国的,看俄国佬的原始资料,60V板压,负载阻抗15K时,输出90毫瓦。
如果加高板压到90V,负载阻抗14K,可以获得220毫瓦的输出。
当然,若是使用低乙电,那肯定是给不出这么大功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P2是仿造俄国的,看俄国佬的原始资料,60V板压,负载阻抗15K时,输出90毫瓦。
如果加高板压到90V ...

这个苏联资料和国内的电子管手册上给出的还真是有点区别,竟然大了20毫瓦,国内资料2P3似乎也就勉强输出200毫瓦。

网友:
其实改用3Q5也行。

网友:
      没有看晶体管版块。早期以及简单的半导体收音机用单管输出,后来都是推挽输出。曾经用3AX81单管输出9V供电,100mm0.5W喇叭用固定板装在老收音机箱里,其声音基本与2P2塑料壳便携式收音机相当,如果提高电压再用3AX63或2Z800往大些3AD6或DD01效果还会更好些。
      2SC2706是大功率高频管(90MHz)其允许耗散功率与电流(Pcm=100WIcm=10A)都很大反压不算高,大功率管一般β值都较低,漏电流相对高,除掉选择合理的工作点外,还需要有足够的推动功率,其实用国产3DD15(蓝点)比他要好。
      如同电子管一样工作点也比较重要,不是仅仅靠调整一下偏流电阻就可以的。
      下面是3DD15(社会上存量应该很多,黑白电视机电源调整与行输出)供感兴趣的坛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