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63表完美电池改造

楼主(2020-09-19):
入手63表,马上改造。正好手上有磷酸铁锂电池。原则最大保留原表结构,随时能恢复。

受这个帖子启发。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50149-1-1.html

改造1,改放大器固定增益为可调;2,改用磷酸铁锂7号电池供电。3,更换电池测试电路电阻。

一、63表如今进入高龄,必须把放大器的增益改为可调才能校表。因此,把原表5K电阻R24拆下,更换为10K的3296精密可调电阻。这个简单。

二、找来两节7号磷酸铁锂电池和电池盒,这里没有用5号电池,因为5号电池体积比较大,需要改造电池仓。破坏原表结构这点是很多人不愿意的。实际上7号电池260mAh也能用很久。

用了几滴热熔胶,把原来的电池接线端粘到电池仓的两侧。保留了原来电池电路。接上电池盒,三根线参考以前的贴。

装上电池。

完全装好后效果。

三、最后,改动R25、R26电阻,原值33.2K,本想改为18K,只从20K电阻里挑出两个19.8K的,换上了。后来一算,如果以后用10440锂电池,这个值正好满度,不必再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选值19.8K可能更好。

安装后,更换电池也方便,只需要打开电池舱盖,就可以拉出电池盒更换。原来的电池接线端还在,随时能复原也是本次改造的特色。

网友:
改装过的指针表是没有灵魂的

网友A:
为什么我现在对指针万用表这种这老物件没一点兴趣

楼主:
改装完成后,既可以用3.2V的7号磷酸铁锂电池,也可以用3.7V的10440锂电池。

网友:
找个手机适配器(要开关电源的),用ACV(可能要串个隔直)档,测空载和带满载后的ACV。 看看能测纹波电压吗?
行的话,那就很实用

我没用过这表子。

网友:
我这个早就改了,就是使用淘汰了手机,里面还可以使用的电池,两节装在里面就可以了。优点就是电用完了还可以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现在对指针万用表这种这老物件没一点兴趣

大概是因为你对分立元件的三板管电路、尤其是对锗管三极管、可控硅、电路接触得少,而对现时的硅管电路、板卡电路的电路接触得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现在对指针万用表这种这老物件没一点兴趣

我也是,看大家都玩指针表就能买了一块,回来就扔一边了。玩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看大家都玩指针表就能买了一块,回来就扔一边了。玩不了

现在都在向前看,人都有些浮躁。可能我还未老实在无法唤醒我曾经的兴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现在对指针万用表这种这老物件没一点兴趣

你可能没在那个年代经历过,他们是冲着感情去的。
但是我不一样,我也是老年人,但是我会接受新的东西,手里也只留着一个MF-47,还是很少用,数字表用习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可能没在那个年代经历过,他们是冲着感情去的。
但是我不一样,我也是老年人,但是我会接受新的东西, ...

记得上中学得到个电流表头,做了个测三极管放大倍数的,为了能当电压表用提高灵敏度愣是把动圈拆了重新缠,为两个顶尖粘的牢跑遍商店买胶水。游丝弄乱了自己慢慢盘。自此练就了好手工后来修手表修闹钟小菜。当年一个老电子爱好者出国把他的宝贝都送我了;电子管电视 收音机,电子管,三极管二极管一堆,后来都留给学校了。高中毕业买了第一块万用表 MF77 ,心仪的表是MF30,最想要的是老师用的小日的自动量程的数字表,当时个人根本买不起。帮别人就修过一块500型表,换动圈 指针 充磁。上班后接触的表是MF35,这个表设计的比较复杂堪称经典,但是和数字表比感觉太落后现在我手上有2块。一心想要个数字表,后来就是一堆数字表了。唯一想找到我的第一块MF77指针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记得上中学得到个电流表头,做了个测三极管放大倍数的,为了能当电压表用提高灵敏度愣是把动圈拆了重新缠 ...

MF-77?什么表?我找找看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MF-77?什么表?我找找看电路图。

外观时尚的指针表,用两节5号电池 ,与种不同的是能测交流电流。

网友:
指针表电池没电了许多功能还能用,数字表没电了只能当防身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