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的运动相机有维修好的吗

楼主(2020-09-19):
不方便发图   就是那个用soocoo那个   WiFi运动相机  ,插电录像的。
我遇到的问题是   电池有电拔掉外接电源2秒钟就关机,插上自动开机。电池有电开机绿灯亮一下 就完蛋了。
拆开看了也搞不懂,不过看到里面有个时钟的小电子是 废了,应该不影响开机。会不会是那个电容失效导致的呢?

网友A:
这现象视乎电池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现象视乎电池不行了

可以肯定 不是电池的事。因为我测量过电池 也换过三洋大红袍   电池盒加线  结果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现象视乎电池不行了

看好你头像

网友:
便宜无好货!注意二手的描述,不包好的、不写性能的都是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