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买的D2550小主机装系统的问题

楼主(2020-09-19):
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我安装不上WIN7,每次安装完毕,重启,就黑屏,进不去系统,也不是完全的黑屏,显示器指示灯还是亮的,显示是开机状态,有信号输入,但是屏幕什么都不显示。。。
不知道是我安装方法不对,还是系统下载的不对,我是用U盘进PE手动GHOST,系统版本我下载了不同的五六个,都是一样,

装XP和WIN10都一切正常,,真是奇怪了

网友A:
显卡驱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卡驱动问题。

请问要怎么解决?

网友B:
d2250没有win7 64的集显驱动,只有win7 32的驱动,查度娘,很多人都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C:
显卡没有驱动,必然黑屏,建议用w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d2250没有win7 64的集显驱动,只有win7 32的驱动,查度娘,很多人都遇到这个问题

下载了32位的win7,也还是一样,装完以后重启,显示器亮屏,但是没有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卡没有驱动,必然黑屏,建议用win10

这机器配置太低,win10跑不动啊

网友:
刷新频率不对吧

网友D:
安全模式下能显示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载了32位的win7,也还是一样,装完以后重启,显示器亮屏,但是没有图像!

你是GHOST镜像恢复,自动装了附带的驱动了。恢复后重启时有个驱动选择的,你要快速把显卡驱动项取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GHOST镜像恢复,自动装了附带的驱动了。恢复后重启时有个驱动选择的,你要快速把显卡驱动项取消

谢谢,晚上回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全模式下能显示吗?

屏幕无显示,但是显示器的灯是亮的,也即是显示器已经收到主机发出的信号。无法按F8进去安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啊,以前碰到过,有时批量自动安装程序会误识别成别的类似显卡的兼容驱动,强制安装进去了就是这样 ...

刚刚试过了,,取消勾选显卡驱动,但还是一样的结果,,正另外下个WIN7 32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机器配置太低,win10跑不动啊

按说,能跑win7就一样能跑win10,不过也看你用来干什么,真是想上网用可能确实差点。
我那N270都装过win10企业版,装在了32G的小SSD上,虽然不快,但也勉强能用。
现在手里D525的小主机也是装的win10 LTSC,同样是马马虎虎能用,谈不上流畅。
所以我感觉2552装上了也快不到哪去,用来上网真的不适合。
如果用来做下载机系统上装个迅雷,远程控制,那win7、win10没什么区别。

网友F:
楼主的描述还 不是太清楚的,你说的重启黑屏是指的完全黑屏呢?还是开机时能有LOGO或者进BIOS的屏出吗?如果是开机就连进入BIOS的屏都不亮,说明BIOS的设置可能 有问题了,如果进入BIOS的屏是亮的,但启动WIN7的屏不亮,这个说明是WIN7的显卡驱动没有工作。这个小主机我没有,不知道你是用的什么显示器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描述还 不是太清楚的,你说的重启黑屏是指的完全黑屏呢?还是开机时能有LOGO或者进BIOS的屏出吗?如 ...

启动进BIOS什么的,都正常,就是进系统,黑屏,显示器无显示,但是显示器是绿色灯,应该是显示器接受到来自主机的信号了,如果主机关机没有信号输出的话,显示器是黄灯的,显示器也会提示没有信号输入。

接口只有VGA和DVI,两个口子我都试过了,都是一样的。

PE下GHO文件还原一切正常,重启进入安装系统这一段,也正常,所有的驱动我都把勾选取消掉,然后安装完成,重启正常情况下应该会进入系统,但是重启只出来主板LOGO图片以后,就一直暗屏,黑色,没有显示,,但是显示器一直是绿色的灯。

楼主:
搞定了,,上微软官网下载了一个WES7,安装,一切正常。同理,正版的安装板win7也应该无问题。

楼主:
下载好了原版WIN7 32位,正在用UltraISO制作安装U盘,马上试机

网友F:
引用 楼主:
搞定了,,上微软官网下载了一个WES7,安装,一切正常。同理,正版的安装板win7也应该无问题。

WES7是个什么东东?如果你已经重装了就算了。如果还没有,可以在启动时不停的按F8 ,这个时候应该出来一个选择菜单,选择进入安全模式,如果能进入,就是显卡驱动有问题了。因为安全模式下是不加载驱动程序的。

网友:
我在别处买过d2550的小板子,只能32位系统,64位的没驱动,用ghost64位系统的,给你打了个不知什么驱动,重启就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WES7是个什么东东?如果你已经重装了就算了。如果还没有,可以在启动时不停的按F8 ,这个时候应该出来一 ...

微软的基于WIN7的嵌入版系统。

按F8没用,早试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软的基于WIN7的嵌入版系统。

按F8没用,早试过了。

标准安装装32、64位的Win7都能装,64位的没集显驱动,但至少不会死机,ghost版重启后直接蓝屏

网友G:
引用 楼主:
搞定了,,上微软官网下载了一个WES7,安装,一切正常。同理,正版的安装板win7也应该无问题。

你好,wes7在哪里下载?我怎么没找到?有链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软的基于WIN7的嵌入版系统。

按F8没用,早试过了。

如果按F8没有反应的话可以试试F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wes7在哪里下载?我怎么没找到?有链接吗?

百度搜索,,我告诉你。就可以找到原版WIN7下载

网友:
跑WIN7 32位吧,这配置有点低了

网友(2020-11-16):
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搜索,,我告诉你。就可以找到原版WIN7下载

真的找不到

楼主:
百度搜索 四个字  (我告诉你)  搜这四个字。。。。。

网友:
微软在技术支持网站上就有。这个不是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