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开关电源可并联输出端使用吗?

楼主(2020-09-20):
有四个开关电源,一个电流输出一安左右,两个或三个可并联输出端加大电流使用吗谢谢。

网友:
我用过,两个12伏10安的同型号开关电源并联,每个电源输出端正向串联15安二极管后再并联,考虑到二极管正向压降0.7伏可微调电源的电压。使用中输出20安毫无压力。

网友:
相同开关电源可以并联使用的
这种小功率并联,在每个电源输出端串一颗小阻值大功率的电阻就更好
比如0.1欧姆1瓦左右的匀流电阻。

网友:
理论上可行,但是由于元器件的差异,会造成一些不稳定因素,不推荐如此用法。

网友:
两个开关输出电源一般不能并联.
两个相同输出电压的线性稳压电源可以并联,但是总输出电流比两个电源的电流之和要小一些.

网友:
可以并联,我就是二个开关电源并联,给一个大功率的直流接触器供电,主要是启动时电流大,手头没有200w以上的,就只好用100w的并联使用,效果可以。

网友:
不可以,没有均流系统的几个电源并联指标没有保证。如果是限流型电源,一定有部分在限流状态。

楼主:
串出端加电阻,电流加大一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出端加电阻,电流加大一倍。

输出端分别串个小阻值电阻,作为匀流电阻就行

网友:
我认为,要是电源结构特性一样,把输出电压调在一样的数值上可以并联;

网友:
每个电源输出线上需要串联小阻值大功率均衡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