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威的电源恒流输出是不是至少0.5a?

楼主(2020-09-20):
收到龙威ps302可调电源,发现可调最低也要0.5a,调不下去了,请教下,是不是就是最低这样,还是哪里坏了?

网友:
检查电流检测的取样电阻以及基准电压和相关运放外围的分压电阻。

网友:
手边两台30V2A龙威电源(APR-3002),恒流值都是能从0起调的(2A外接表实测在0~2.7A)。

网友:
我的电源,最小可能300ma,再小不稳了

网友:
看看这个帖子吧
出自“矿坛”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1&page=2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