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凑手工绘制的FM10灯电路图,请老师们指导一下

楼主(2020-09-20):
通过学习坛里各位老师的FM收音机作品及电路,自己手工绘制了1张10灯FM电路图:2个6N3(高频),3个6J1(中放),1个6J1、1个6H2(限幅、鉴频),1个6N2、1个6P1(低放),1个6Z4(整流)。问题1.图中高频画圆圈的两个点要相连吗?2.限幅和鉴频的电路对吗?3.如果加AFC电路要加在哪一级,老师们推荐个AFC电路图。

网友:
画圈的两个点需要相连。实际制作中那个1.5P电容有时候也可以不用,当然也就不用连起来了。
中放 鉴频部分可以直接参考论坛里各位老师的完整图,或者成品机器的完整电路图。
低放部分可以参考海燕 红灯之类的收音机电路,基本都是6N2+6P1的,
电源部分也可以参考海燕或者红灯电子管收音机的,需要注意6Z4是否能满足整机的工作电流
可能有说的不妥的地方   仅供参考

楼主:
看了坛了很多老师们的作品,学习了很多,今天用电脑画了个图

网友A:
三级中放不够,4级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级中放不够,4级才好...

你这中周自己绕的?

网友A:
买成品的,不贵很便宜的,但要调整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成品的,不贵很便宜的,但要调整引线...

某宝上那个35块4个中周的

网友:
是的,就那么一家

网友A:
曲线不好,但可以用的...

楼主:
哦,调整引线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线不好,但可以用的...

效果怎么样嘛

网友A:
扫频仪调不好,LC有点偏,可以偏频使用(非10.7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频仪调不好,LC有点偏,可以偏频使用(非10.7M)

加微kxg365702848,探讨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先收下电路图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