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画功能单一,成本几十倍的电路。

楼主(2020-09-20):
无聊瞎画,啥功能?自己解读!优点很少(或者说几乎没有)成本却是几十倍。哈哈,就是画着玩滴,愿围观就围观,不屑看就请绕道!谢谢。。。。。。(您能看懂那是您的水平高,您若看不明白那是俺实在太菜!不关您的啥事。)

网友:
第一级电路:
采用自举电路,提高输入阻抗,47K电阻两端电位几乎相等,所以相当于断路。这样一来两个提供偏置电压的电阻对于交流信号的分流就小很多了(堪称一绝),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发射极有两路信号输出,它们相位相反。
第二级电路:
这两路信号送入后面两个三极管进行检波,这两个三极管的Q点应低一些所以150K电阻标了*号,代表可调,一般来说150K就特别合理了,但对于不用的三极管,还需要仔细调节。
正负半周的调幅波经过两个三极管检波后送入3K电阻,所以这个电阻无时无刻都有信号,这样一来就完成了全波检波。
这种电路具有输入阻抗高,损耗低(不但没有损耗还有增益)带载能力强,RC充放电回路电容小等诸多优点。
堪称一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更加简单粗暴地中频变压器倒相

确实是简单,但中频变压器弄一组对称的绕组也不容易(因为漏感、分布电容等不易做到对称)。

网友:
这个难道是传说中的倍频器还是检波器?裂相过后又放大合成在一起。

网友:
不是升压电路吧。。。
用料太过奢华,不敢贸然确认。。

网友:
难道是想测音频信号奇次谐波成分?

网友B:
Q大过于谦虚,应该如实甚至渲染介绍这电路的优点,这才是发帖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Q大过于谦虚,应该如实甚至渲染介绍这电路的优点,这才是发帖的目的

俺是抛坨泥疙瘩,想引DX亮美玉呢!

网友C:
依我愚见,全波检波是也。第一只倒相,后两只临界导通,正波形截止,负波形导通,完成全波检波,并且具有正增益。并且由于等效提高载波频率,可以减小检波后的滤波电容,减少音频信号高频损失。并且,对前级影响小,负载能力强。虽然元件较多,但是,如果效果好的话,用贴片做成检波组件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依我愚见,全波检波是也

是渔不是愚,渔者满仓鱼!

网友D:
请教103电容为何这样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103电容为何这样连接?

俺颤颤抖抖滴尝试着回答一下大侠您的问题,说错莫怪哦,因为俺很菜:自举,减少偏置电路对输入信号的分流,提高输入阻抗的措施之一。

楼主:
鲁大又瞎起哄了,性价比极低的能是牛吗?牛肉都老贵了好吧!

网友E:
如果把后面的RC滤波器换成共集放大的有源低通滤波器,电路成本还会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把后面的RC滤波器换成共集放大的有源低通滤波器,电路成本还会更高

换成有源低通滤波器意义不大,本电路已经具有较强带载能力

网友F:
不知有沒有實踐過?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有沒有實踐過?

期待你来实践

网友:
设想很好,真想看谁试试效果如何?我有些懒

网友:
差评。
使用电阻网络过多,晶体管过少。

网友G:
老师,这个电路,我看正负半周同时加到加法器的两端,应该输出的是正负半周的差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师,这个电路,我看正负半周同时加到加法器的两端,应该输出的是正负半周的差值吧??

1、正负半周在时间上是错位的哦!
2、其中一个半周是经过180°倒相的。
3、倒相后两个半周是同相的。
4、两个同相的半周是相叠加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1、正负半周在时间上是错位的哦!
2、其中一个半周是经过180°倒相的。
3、倒相后两个半周是同相的。 ...

可是我模拟的,我这个图上面的Q1\Q2的基极波形,是反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是我模拟的,我这个图上面的Q1\Q2的基极波形,是反相的?

既然模拟了,那就再直接看看其集电极的波形不就明白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既然模拟了,那就再直接看看其集电极的波形不就明白了!

Q1和Q2的集电极波形,是2倍频于信号源的,微小的信号。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Q1和Q2的集电极波形,是2倍频于信号源的,微小的信号。如图:

都是正半周的,不是全波是什么呢?只是两个半周的幅度有少许差异,这不影响使用——只是略有些基频分量而已,理想的全波检波是没有基频分量的,主要是二次谐波分量,而半波检波的主要成分是基频分量。

网友G:
引用 楼主:
都是正半周的,不是全波是什么呢?只是两个半周的幅度有少许差异,这不影响使用——只是略有些基频分量而 ...

明白了。全波整流。不过,灵敏度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明白了。全波整流。不过,灵敏度很低。

拜托了,大侠,您输入的频率 才10K耶,这是为455k或465k的中频检波的电路哦!您去算一下1000p和10n电容的容抗分别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拜托了,大侠,您输入的频率 才10K耶,这是为455k或465k的中频检波的电路哦!您去算一下1000p和10n电容 ...

嗯,对的。是全波整流。也可以产生倍频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是正半周的,不是全波是什么呢?只是两个半周的幅度有少许差异,这不影响使用——只是略有些基频分量而 ...

既然输入阻抗高,是否可以直接中频后级谐振的热端高电位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都是正半周的,不是全波是什么呢?只是两个半周的幅度有少许差异,这不影响使用——只是略有些基频分量而 ...

完美抬杠派来问一句:如何消除这两个半波之间的那一丢丢点的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完美抬杠派来问一句:如何消除这两个半波之间的那一丢丢点的差异??

看作两个半波检波信号的线性叠加,不用消除。好比两个幅度不同音频信号的线性叠加。

网友:
全波整流信号可看作两个半波整流信号之和,假如两个半波信号的振幅相等,那么基波(455kHz)完全抵消,否则就有基波分量的残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输入阻抗高,是否可以直接中频后级谐振的热端高电位呢?

从阻抗匹配的情况来说,可以这样接。但这样接增益会略嫌高了点,与常见的二极管检波电路相比大约高了20多分贝左右,都已经接近一级中放了,而电源电压确定的情况下,电路的动态范围是有限的,这就要求检波的输入不能太高,也就是中放二的信号幅度不能太大。所以俺考虑一般接入中放二输出的1/3-1/2比较妥,这样中放的等效增益已经比一般的电路高10多分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完美抬杠派来问一句:如何消除这两个半波之间的那一丢丢点的差异??

元件都有误差,三极管的性能两管也有差异,集电极输出和发射极输出的幅度也有少许差异。要想误差足够小的话,只要将某一相关元件的参数进行调整(比如说倒相管集电极电阻改成1.8k电阻串联470欧可调电阻,通过调试时调节可调电阻使得两者的差异让自己满意)即可。而正如楼上朋友所说,两者的那点轻微差异对使用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后续的滤波电路的转折频率一般在5k左右,对455k频率的滤波能力是很强的,半波检波都广泛使用没有问题,更何况这里这个频率的幅度只有原来的很小一部分呢(也就是说要小大约20分贝左右呢),再经过后续的滤波就更没有问题了。当然有强迫症的朋友也可以如上所说仔细调整达到目的。

楼主:
一坨烂泥巴引来不少朋友围观,电路不复杂,看懂的朋友真不少,真感欣慰。电路也不是新的,原型在2017年年底的BO大大关于亮点频标的帖子里我画的电路图中已有。那时关注的人比较少,也鲜见有朋友对此发表评论。前些日子爱神瓜皮哥让我提供与常见电路不一样的检波电路,俺就将其略加修改开贴贴出。电路优点上面的朋友们已经总结,俺就不重复了。但缺点也是明显的,性价比很低,性能提高有限,成本却增加明显。好在现在三极管比白菜价还白菜价。要是像我们小时候刚入门无线电那会儿,这样浪费核心器件三极管是不可想象的,简直就是犯罪!画这个电路时的想法就是现代三极管便宜,随便用不考虑成本。还有就是对于大多数收音机电路末级中周一般负载较重,使得其Q值拉得太低,调整时谐振点感觉不明显(这就是为什么要设计高输入阻抗的目的,Q值提高对选择性的改善又一定的好处)。同时采用三极管检波有一定的增益,大约等效于增加半级中放的效果(对于二级中放感觉增益略欠缺,而再增加一级又嫌过高,则正好是个折中)。
      在此,对于光顾本贴的朋友们表示感谢!俺抛的这一坨烂泥因为有你们的光临而似乎也略有那么一丁点的让人不怎么讨厌的颜色是俺的荣幸。也期望这一坨烂泥能把你们的美玉、金子、宝石、。。。。。。等宝贝引出,让俺也过过眼瘾。你们都是俺的良师益友!

网友I:
从电子管到晶体管,传统的认识是二极管检波失真度小,负增益;三极管检波,正增益,但失真比二极管检波大一些!但不知道此种检波电路总体来说比二极管检波失真度大呢?还是小呢?请各位老师指点迷津!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从电子管到晶体管,传统的认识是二极管检波失真度小,负增益;三极管检波,正增益,但失真比二极管检波大一 ...

以我愚见,PN结的伏安特性曲线都是非线性的,它类似于平方律函数的一部分,加上检波二极管工作时一直处于轻微导通状态,所以说半导体二极管检波包络检波是有一定平方律失真的。
而三极管呢?它的微变等效模型就是一个发射结等效电阻和一个受控电流源,也就是说,这个受控电流源受发射结电流控制,因此三极管检波同样也是非线性的。
要说哪个失真大,其实三极管失真是比较大的,这是因为三极管对于不同频率的信号,电流放大倍数不同。但仅此而已,如此细微的差别我们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所以说需要的话还是用三极管检波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J:
以我愚见,PN结的伏安特性曲线都是非线性的,它类似于平方律函数的一部分,加上检波二极管工作时一直处于 ...

这个频率是固定的455或465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频率是固定的455或465

这个频率可不是固定的哦,有一定带宽的。问题是带宽就那么9K,所以说差距特别细微。
前面的朋友非要弄清哪个失真大,所以我也只好这么说了

网友:
[url=forum.php?mod=redirect

要说二极管检波会失真失!这个电路可以补偿二极管的非线性。失真应该会很小。

网友:
那个150K×,和10K电阻,在8V供电时,对应的后面两个(检波谦放大)管(硅管),e-b约有0.5V,(通过微调)临近于导通状态,很是巧妙!

检波管e极的那两个1K,可以在改善非线性失真、加大放大倍数之间,合理取舍,大些改善非线性,小些加大放大倍数....

此单元是否需要适当的屏蔽?

网友:
全波检波,用三极管和二极管都能实现,我觉得研究检波电路关键是失真度问题!!对于简易机型,考虑检波增益是必要的;对于一般机型,减小检波失真度是最重要的!

楼主:
瞎说说:
      关于包络检波的失真,主要是由半导体器件的非线性引起的,这点不管是用二极管还是三极管亦或是场管都是。伏安特性的非线性造成其输出电流与输入电压间不是对应成比例关系,结果在其输出的负载电阻两端的输出电压就与输入电压间有明显的失真。当然这是针对检波后载波(半波或全波)来说的,而我们关心的是检波后的音频调整信号(也就是所谓的包络信号)的失真情况。载波的失真肯定会对包络信号有影响,但是,其影响却不是对等的,即便是检波后载波的波形失真明显,但解调后的音频信号的失真却并没有那么大,会明显地打上“折扣”。
       对于三极管检波来说,除了输入特性弯曲(非线性)对失真的影响外,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的变化也会对失真作出贡献。因为不同的瞬时电流下其对应放大倍数有差别造成了输出电流与输入电流间也存在非线性,但是由于这个非线性相对比较小,远不如输入特性的非线性明显。使用相对是次要的。还有就是三极管的频率特性造成的非线性,那就影响更加微乎其微了,因为带宽很窄,相对于中心频率来说占比也就2%上下,而所用的三极管的截止频率又足够高的情况下,其影响几乎可以忽略。
     除了上述之外,检波后的滤波电路也会对失真有些影响。尤其是二极管半波检波,滤波电路电容(尤其是最前端的电容)其充放电的流通路径是不一样的,两者的时间常数有明显的不同,充电时间常数小,放电时间常数大(因为充电时二极管时导通的,而放电时则时截止的)。如果时间常数过长,则会放电太慢,对于调制信号中变化比较快的部分(调制频率比较高的成分)会跟不上而造成失真。而时间常数比较小的话则滤除载波的效果会打折扣。(检波电路中滤波电路时间常数太大造成的失真有的书籍中又叫作对角线失真)。而采用全波检波后,同样的滤波效果所需要的滤波时间常数可以明显地减少,这个失真就可以回避。
       怎样减少检波失真呢?从前面分析我们知道其最主要的部分时器件的非线性影响,也就时其等效电阻不是个常数,是随着输入信号发生变化的,那么我们就可以针对性地想办法去减少这种失真——改善非线性。具体怎么做呢?朋友们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相信你们一定会有好办法,俺就等着学习了!!!

网友:
我对检波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都很缺乏,业余玩又没有测试条件,但很想得到一个失真度小的检波方案(实际电路图)!
只好坐等楼主老师或其他老师详细讲解和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完美抬杠派来问一句:如何消除这两个半波之间的那一丢丢点的差异??

这个一般来说不用消除,差值反映出的是基波泄露,一般比较小。
但基波泄露的功率会导致调制信号检出功率降低,如果泄露比较大,通过调整两个三极管的偏置电流达到平衡即可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