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夏普7474Z调频立体声问题

楼主(2020-09-20):
夏普7474Z调频收音开立体声有杂音,且立体声指示灯会随声音闪烁,调过立体声分离电位器没任何反应,关闭立体声开关声音干净正常,请教大家指点

网友:
我遇到的日本老收录机调频立体声问题;

要么没有,灯不亮,有的调可调电阻能好,有的调了也没用!

像你的这个,还没遇过!

网友A:
检查一下相关元件有没有虚焊的情况?

网友:
鉴频中周老化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立体声解码IC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相关元件有没有虚焊的情况?

机器没有修过,应该不会虚焊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楼主:
请问谁知道这个分离度可调电阻是多少欧的?是502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离微调电阻器也得查查

换了分离电位器和鉴频槽电容,故障完美清除,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C(2020-10-25):
想问一下。调收音立体声哪个可调电阻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调收音立体声哪个可调电阻在哪里?

就是VR1可调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VR1可调电阻

非常感谢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你!谢谢!

应该是5K的可变电阻

网友D:
我的机器也有这样的毛病,请问鉴频槽电容,在那个部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机器也有这样的毛病,请问鉴频槽电容,在那个部位?

在鉴频中周底下,要取下中周,底部有个瓷管电容,记住跨接在中周的位置,然后捣碎电容换上新瓷管电容(100P),装回调试一下中周即可

网友:
那9994K的收音立体声灯不亮是调哪个?

网友:
我不会发图片。

楼主:
找到立体声解码芯片,一般在此芯片附近有个可调电阻,这个应该就是压控电阻,记住原始部位再作调整试试

网友:
在鉴频中周底下,要取下中周,底部有个瓷管电容,记住跨接在中周的位置,然后捣碎电容换上新瓷管电容(100P),装回调试一下中周即可

谢谢了,到时换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鉴频中周底下,要取下中周,底部有个瓷管电容,记住跨接在中周的位置,然后捣碎电容换上新瓷管电容(10 ...

正需要这个槽路电容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