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字面发烧“励磁喇叭”

楼主(2020-09-20):
励磁喇叭
励磁喇叭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最流行的。励磁喇叭的原理是通过对缠绕的纯铜漆包线通电而产生醵力来推动振膜运动,喇叭不带磙铁,套在线圈外面的是钢金属圈而非磁铁,它能使线圈产生的电磁场更集中和稳定;供电的仪器是一台可调节的直流稳压电源器,不同电压的输入使喇叭产生不同的灵敏度,即灵敏度可调这是励醵喇叭吸引发烧友玩家的独特之处在供电电路里换上发烧元件也会改变喇叭的音色,这是和我们现在用的永磁喇叭不相同的,跟古董胆一样,用了些稀有材料或有害材料。出于环保与成本的问题,多不会再开发了。
励磁喇叭在法国有生产据我所知励磁喇叭磁路工作方式不同之外纸盘、音圈、盘架等和现在的喇叭一样,它的成本确实比现在的喇叭至少贵3倍。但是它的工作方式很适合你DIY。
喇叭的制作既寳易又艰难,15“的单元解决了40~6K的线性频响后,更难的问题是单元的音色的控制,通常,工厂在是纸盆上做文章,这种方法可以说是治标不治本,实验后得出,单元的总成不变,只是改变不同磁铁材料,其音色区别很大,励磁音色最好,且通过调整电源来改变声音的感情色彩,这是制作好音箱的前提。
早期在收音机的励磁喇叭其作用于励磁电磁铁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做阻渧线圈。因为要串联在电源的回路上。需要更高的电压。主体电源消耗功率大,效率低干扰也大。
当时的元器件水平所限,只有用高压很小里的电解。在励上基本上做不到纯净。
励磁喇叭作用于励磁电磁铁的电源,不断要纯净而且内阻要足够低,因为不纯净的电源会调制次级,次级的信号也会调制励磁电磁铁线圈,而励磁线圈一般匝数多,感应更严重,所以电源的內阻要求足够低以保证稳定的吸收与调整,可以试试在励醱线圈的两端并一个电阻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励磁喇叭加短路环当然有用。但是励磁线圈自己就是短路环,而且是最好的短路环,因为它用铜最多。要使这个短路环起作用,励磁电源的内阻不能高了。加大输出滤波电容当然有用是电解对高频不好用,所以需要对高频也加电容,做法和胆功放的电源一个搞法。
如果能稳压当然更好,但是要注意稳压电路的响应速度不能低于20KHz。你要搞响应速度
低的稳压电路也不是不可以,只是声音不好罢了。
常听到玩过励磁喇叭的发烧友說。电源整流得友好音反而会不好,我個人估計是因為励磁喇叭好过恒磁喇叭的其中一個原因是音源和讯息放大中电磁干扰所造成的讯号失真。被电源的反向噪音对冲掉了。情況就好像讯号平衡傳送時共模干扰被对冲掉一样這样看來你的前后级的电源是什么级数。你励磁电源用什么级数就对了。同样级数的整流电源对电磁干扰的反应大致相同,所以对冲的效果最大,希望以上概念对玩励磁喇叭的同好有用。
对于励磁单元来说,励磁电源的变数是很多的:
相同的电压和电流,不同的电源结构声音会有不同。
相同的电压条件下,电流的不同,声音会有不同。
为什么推荐励磁
励磁成熟的应用到音响单元到现在已经差不多70年了,最老的也就是70多岁了,还有玩的价值吗?
1.从单元的结构看,一个好单元需要的是强力的磁路完美的纸盆和科学的悬挂。励磁作为磁力的最大好处是磁力无论多长时间都不会改变。而钴磁等磁铁类的力会因为震动、热等发生不可避免的或多或少的退磁,磁路性能肯定难以达到设计的指标;在励磁线圏的磁力下,音圈的阻抗在整个频带最平直,这虽然是不太确定的结论但是,也说明了励磁的磁路的磁力内阻很低;第三,励磁的磁场强度是决定于励磁电压,这种可以调整的方式使得同个单元可以得到完全不同的Q值和频响特点,电压越高,Q值越低,频响越宽,效率越高……反之亦然这样,用家就完全可以得到自己要求的韵味,可玩的程度太高(当然还包括玩励磁电源
2.从德国的纸盆技术看,30年代已经有了非常优秀的一体式曲线盆频响从45-10000Hz
没有问题,优秀的可能达到35-13000Hz -10db,基本上完全涵盖了人耳的听音范围。并且由于当时使用的材料几乎是纯粹天然,用家保存的也非常好,经过半个多世纪还如同新的一样,这种经久的设计的确让人吃惊。所以,基本不用考虑所谓的抗疲劳问题。
3.励磁的悬挂系统大部分是聚酯弹波,这种弹波被用家一致证明是中频到中高频非常准确(300-3000Hz》,高频路差,低频的震动幅度有局限。但是,这种聚酯弹波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多年不变,老化的极其慢。现在甚至有人想恢复聚弹波可见其魅力。
4.励磁两路的成品,是极致的极品,收藏和听音乐都是不可多得的极品享受。
从已经玩过的用家来看,对德律风根、西门子的励磁8寸、10寸、12寸的反映都非常好,好像没有不心满意足的,虽然配对难,可能有风脸,我觉得还是值的尝试。
励磁的优越性
在喇叭的音圈中流过电流以形成可变磁场则相对于磁铁所形成的固定磁场,音圈将带动纸盆进行振动,进而推动空气发出纵波(声波),在这个过程当中固定磁场是由这数十年间使用至今的永磁铁来营造的至于为什么要使用永磁铁绝非基于其性能的优良而是基于对工业产品来说它在喇叭生产中的易用性,使用过程中的免维护性及成本的低廉性实际上就性能来说励磁方式是最好的,因的永磁铁实际上并非永久,长用使用后因音圈中不断流过的交流信号的作用,它的磁场将被消弱,随着磁性的降低,喇叭的高音也将被衰减,相反地,其低频的声压将会稍有增强;总体上,会使人感觉声音被弱化缺乏了鲜度。故使用永磁铁的喇叭只有一路劣化下去,当然,纸盆及折环也会持续老化。
上述问题在励磁制叭上就不会发生,并且从磁路上从能量转换效率上来看,励磁喇叭也更显出其优越之处。正因为如此,资深的玩家及DIYER们都沉迷于励磁方式之中,WE及RCA的多款名器即采用了励磁方式。
励磁电源
实际上,正是这用于驱动并产生磁场的励磁电源是关键所在,也是它具有难度的地方,也正是如此,才凸显其可把玩之处,因为励磁喇叭的声音依存于其励磁电源,呈现其多样性。增加励磁电压以增强磁场,其声音将变得强而有力,更显通透,若将电压调小,便显示出相反 倾向,其声音的性质将随着励磁电源的阻抗而发生极大的变化,而这并非单纯地属于阻抗高低的问题,而是阻抗的质的变化在声音上的反映。
若将励磁电源驱动下形成的磁场比作房屋的建筑,则它便相当于地基部分,若地基不稳固,自然建筑物便要倾斜或摇晃。若建筑物的总重量很大,则务必要求一个可观且坚固的地基。在DIY励磁电源时,必须充分注意阻抗的质,在永磁铁部分已经讨论过,随着使用中音圈流过交流信号,磁钢将慢慢地被减弱。但励磁喇叭则不存在这个问题,若将重放音乐时的工作中的励磁电源用同步示波器来看的话,可以看到音乐信号相当稳定,只是音圈磁场的变化会激起励磁线圈中产生哪怕是微小的逆向电流,也就是说,建筑物使得地基在微小摇晃。为了杜绝此影响,有必要采用具有稳流特性的励磁电源,其比较高级的方法之一就是将音圈中的交流充分进行反馈,以抵消逆向磁场,但此种方法等于有一个另外的磁场介入,在制作上有一定的难度。
励磁电源制作的注意点:
用晶体管来制作的稳流励磁电源,对喇叭音质的控制很难实现,主要表现在不确定因素太多,并不是一下子就可成功,往往达不到对试音的要求,这在日本的玩家中已经成为共识,其他欧美国家的DIYER对此有什么看法,至少本人尚未掌握有相关的资料,但既然用晶体管不太可行,这至少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因为国内玩励磁也是最近才渐渐刮起的风朝,这一点不可否认。
其次是尽可能从电路入口端就使用比较高的AC电压来进行整流,当然最起先的入口就是220V市电了,这恐怕是我们所无法改变的,但在电路中,可以采用扼流圈输入方式,亦即将π型滤波的前一个电容甩掉,扼流圈之后则应尽可能采用低容量的电解,紧接之后再辅以尽可能多的一连串π型滤波器进行降压。在励磁电源的末级亦既输出端,应将扼流圈用功率电阻来代替,电容则应使用油浸或薄膜,以求声音平衡,容值则尽量选到最小。
还有应该注意的是,励磁喇叭较为特殊的一点,即若采用不同放大器来推它,便要相应地调整励磁电源的电路,不然很难达到最佳的发声状态,具体说,比如增减滤波级的数量,调整扼流圈或者电容的容值等等。这决定了玩励磁的成本不会很便宜,但折腾也应该是DIY的一项基本功吧。
以上都是目前为止玩励磁的累积经验,虽然只是文字叙述,但无疑将使初入门者获益匪浅。
以下本论坛将公布一些励磁电源的线路,都是平时的收集,虽然无法照搬(因喇叭,放大器的不同故),但仍然希望对各位有所裨益。
单元简介
历年来各厂家生产的全音域单元说来也不算少,举一些较著名的例子参考。
Jordan Watts
非常特殊的设计,采用铝质音盆,在悬挂阻尼部分扬弃了一般传统的波状折纹阻尼,而使用特殊的线状悬挂,有很高的顺服性。我和Jordan Watts的结缘是由“花瓶”开始的,起初是因为商家清仓拍卖,而我又觉得这对“花瓶”的造型古朴可爱、颇有意思,所以就买了,原本还对它的声音没什么期待,没想到一听之下喜出望外,6吋铝盆发出的声音还算相当的“全音域”,在我10坪左右的房间里,低音有模有样,以中等音量听一些小编制的音乐,那种纯净和韵味真是令人感动,缺点是中低音有些音染,有一段听起来肥肥ID,但我每一次听超过半小时便不再察觉这个问题,不知是单元的Warm-Up,还是我的耳朵习惯了。另外就是效率过低,音量稍大时就明显影响整体的清晰度。
同厂另一款2吋直径型号,一样的铝盆,除低频受限和效率偏低外,其余的表现可称得上经典,它在脉冲响应测试上尤其突出,主观聆听也非常好之清新可人。
Diatone P-610 系列
具有一段历史且广受好评的单元。采用 6.5 吋纸盆和Alnico磁铁,效率90dB/W,低频可达 50HZ ,对全音域单元而言已属佳作。其音盆表面的数道凸起的压纹就是用以控制盆分裂状态之用,可达到某种程度的机械分频效果。
原来的 P-610 做到第四版,在 1993 年便已停产,后来少里推出纪念版,市面上的能见度极低。可惜我还无缘一听这个喇叭,但据可靠的消息来源,这个单元也许称得上是各项表现最“全面”的全音域单元,也就是说“妥协”得最巧妙,声台平顺甜美,超卓的的结像力,微动态精巧清晰,且使用最吝易,用一般的开口调谐音箱便可顺利工作。据称,与单端直热式三极管机是绝配,尤其是2A3 。
“WE/Altec  775A/C 传奇性"的 8吋纸盆全音域单元,效率很高, 775 A 的标称规格为70Hz~13KHz,承受功率 8 瓦; 755C 则为 40Hz~15KHz/ 15瓦 。 从音盆的正面可以看到一圈凸起的压纹,形状有如窄窄的悬边,这也是作为盆分裂控制用,达到机械分频的效果。
这个单元的历史久远,WE制的几已杳无踪影,Altec制品我也只看过一只,而且还不太完整。从单元的外观及结构看来,似乎看不出有什么特殊之处,甚至于框架和磁铁的构成还可能会有一些背波反射的问题。但一些国外的 DIY 玩家丰常推崇这个单元,还将它的纯净无染与 Quad 静电喇叭相比,且具备更佳的动态对比。一位小提琴家兼业余音响 DIY爱好者,Joseph  Esmilla就曾在 Sound practices杂志发表过他使用Altec755A/C的心得,用极简单的开放式障板,搭配2A3或300B单端扩大机,能展现岀无可挑剔的音乐性。
Goodmans  Axiom  80另一个“传奇”!
常到好友李建德处走动,他那里就几乎就是“铭器博物馆”,经常有些又旧又怪又可爱的老东西出没。我无意中瞥见一个喇叭单元高高的放在架上,只露出半截墨绿色屁股(就是磁铁和框架啦)。“就 Goodmans啊”。我一听,第一时间就冲上前去,不顾满地的WE后级,飞身扑上,一把抓住那节墨绿色的屁股,然后整个捧下来抱在怀里,虔诚而小心翼翼的细细端详,愈看欲觉得此物只应天上有,“看起来就觉得很动听”(注5),此时耳边似乎已响起它发出的天籁,正物我两忘,神游太虚之时,忽然间手上一轻,还没有回过神来,只见李兄已将Axiom 80抢回去,同时塞了一支拖把在我仍然颤抖的手里,说:“把地上的口水拖一拖吧!“
因为那之后没多久,李建德兄竟因为一些”看不爽“的原因退还给主人。乍闻噩耗,
我简直不敢相信,当场槌胸顿足、狂咆乱吼,好欠说不出话来。一直到今天,想起这件往事,还忍不住要掷笔三叹。唉……
Axiom 80是英国 Goodmans在五零至六零年代时期产制的一款经典全音域单元,事实上同时期 Goodmans还有一些别的高效率又好声的全音城单元上市发表,但流传至后世,还是这款Axiom 80最令人称道。
Axiom 80,最特殊的地方是框架结构和悬挂设计,这二者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磁铁小巧,但应该是 Alnico。可惜我找不到当初确切的设计资料,无法确定它各项细部的设计哲学,但这个单元看起来就是有一种“很对”的感觉,一种好喇叭当如是的感觉。
厂方标示规格的频率响应为20Hz-20KHz(!),承受功率则是6W。但据国外颇为可靠的
消息来源,原厂的规格标示似乎不假!但和 Lowther一样,大前提是必须要有上好的背载号角音箱才能让它发挥得林离尽致,扩大机最好是2A3,300B的功率有点太大!
Lowther系列
已有超过50年的历史,还可以说到1920年代P.G.A.H.Voigt先生开始设计的动圈喇叭单
元和三零年代的双锥盆专利。
提到 Lowther,我想你第一个就会想到那很特别的白色纸盒,和很可爱又符合结构力学的框架造型,某些高级型号还有香菇头形的中心相位锥。
就外观来说,最明显的是刚刚提到的双锥盆构造,也就是藉由这个构造,使机械分频充分发挥其功能:中低频时,整个纸盆(或说二个纸盆)一起动,渐往高频时,外音盆开始发生盆分裂,而内音盆继续挺进,此时中心相位锥能让內音盆內侧的高频音波不至互相抵消,使高频能量得以有效的幅射岀来,同时也可改善扩散性。香菇头形的相位锥更进一步与內音盆内侧形成狭缝负载,使高频段效率更高,以利与前方负载式号角搭配使用。最近又推出一种全新的相位锥,其造型与子弹型或香菇头都大异其趣,我看起来觉得像不明飞行物,据称能大幅改善原有的高频响应,而且能装在所有的 Lowther单元上。
在纸盆的材质和制作上, Lowther一直到人工成本大涨的今天,还是坚持采用平版纸裁切黏合的手工方式来制作音盆。理由是 Lowther相信使用平版纸才能得到最佳的厚度均匀性,这是直接由纸浆一体成形的纸盆无法达到的。而厚度不均匀会造成局部的共振而引发音染过厚的部分也增加无谓的重里。另外, Lowther的纸盆还压出了特定形状的凸纹,这不外是为了增加强度和作为盆分裂的控制之用。整体看来,这组纸盆的手工制作实在是有很高的工艺水准。
在磁路结构上,大至可分三种材质:一般的铁氧陶瓷磁铁、 Alnico,和新的 Neodymium。
虽然毎一款的 Lowther喇叭比起其它大多数的喇叭都是强磁力高效率,但其中当然还是有高下之分。其中,釆用陶瓷磁铁者价钱最“廉宜¨’所以其规格也较不耀眼;虽然如此,并不表示它的声音不好,反而是最容易入耳,不须费心校调。而 Alnico系列是最贵的,也是磁力最强的,其中PM-4A的磁束密度高达24Tesla,是目前人类所制造的单元中最高的,其高频可达22KHz。新的Neodymium系列是试图保持 Alnico的高磁力特性同时减小体积和降低成本,但二者最高级的型号也差不了多少钱。而这新的系列在规格和音响性上表现非常好,非常的现代感,至于音色韵味和 Alnico的比较,就见仁见智了。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 Lowther需要背载号角的音箱才能发挥得最好,因为音盆的最大冲程只有1mm,所以有号角的帮助才得以发出足够的低频。但最近,Lowther American Club竟发表了几款低音反射式音箱,声称低频可平直延伸至40Hz,且中低频的解析力更佳。这个争论也许有待我们去研究。
在听感上,几乎所有的 Lowther喇叭都有共同的特色,就是绝佳的临场感、惊人的细节和既动即停的动态,在测量上,多数都有中高音段些微凸起的倾向,而高频的离轴相应很差,聆听区很小。这样深具个性的东西引起两极化的反应;喜爱的人终身拥戴,拒绝其他任何喇叭;不喜爱的人则认为它连Hi-Fi的边都构不着,不知道有什么好迷的。
在欧洲,有许多国家都有 Lowther club,会员们当然都是 Lowther的忠实拥护者。这股风潮也漫延到美国。当然,认真到近乎神经质的日本人当然早就发现了这种很合他们味口的东西。现在,你也知道了 Lowther这个很特别,而且还蛮容易买到的好东西,要不要加入俱乐部,就看你自己了。
结语
全音域喇叭在适当的使用下能给你绝佳的音乐性满足感,有全频段相位一致的优势,也没有讨厌的分音器来啃蚀宝贵的音乐讯号,精妙的微动态和音乐表情,更精湛的音场表现和解像力,这些都是多音路喇叭所不能给你的,但是也请务必了解,天下没有完美的事物,若你习惯听120分贝的重金属摇滚,或经常率领你的喇叭们在AV的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甚至三不五时呼朋引伴引吭高歌。那么,我要劝你不要把全音域喇叭用在这些地方,因为这样你和喇叭都会很痛苦。
小心珍惜的使用这些宝贝,用谦逊的音量播放简单的音乐,你才会得到心灵上最大的震撼。此时,音乐的本身就彻底将你感动,音量大小已不重要。
注1:当然,实际应用时会因为装箱调谐方式而有很大的变化,所以在这里便略过这项变量很多的因素而只看单元本身的表现。
注2:译自 Acoustic Impedance,其定义为空气粒子的压力与速度的比值。
注3:在其它的地方,如LP唱盘或CD唱盘的机槭悬挂,通常一样需要很低的系统调谐(低
于1Hz),设计时要考虑的因素其实和汽车悬吊系统也有共通之处。
注4:就算是用上了“机械性"分频的妙招,最终高频段工作时的等效质量还是比起一般的1吋直径高音单元要重得多了
注5:“看起来很好听”是李建德兄的名言之一,因这个单元的因缘,特此引用。

楼主:
过去真没有玩过这个喇叭,今天专门搜集了一下:
皆由这个帖子:一台5灯电子管收音机的命运;跟着看介绍,引起的兴趣……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励磁喇叭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最流行的。励磁喇叭的原理是通过对缠绕的纯铜漆包线通电而产生醵力来推动振膜运动,喇叭不带磙铁,套在线圈外面的是钢金属圈而非磁铁,它能使线圈产生的电磁场更集中和稳定;供电的仪器是一台可调节的直流稳压电源器,不同电压的输入使喇叭产生不同的灵敏度,即灵敏度可调这是励磁喇叭吸引发烧友玩家的独特之处,在供电电路里换上发烧元件也会改变喇叭的音色,这是和我们现在用的永磁喇叭不相同的,跟古董胆一样,用了些稀有材料或有害材料。出于环保与成本的问题,多不会再开发了。

网友A:
把现在的喇叭磁铁拆掉,换成线圈会怎样?车床上车一刀而已,好像很简单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现在的喇叭磁铁拆掉,换成线圈会怎样?车床上车一刀而已,好像很简单的事。

貌似可以这样理解,实践中咋样,未知。
纸盆都不一样哦!
行程也很小……

楼主:
刚才浏览了一下,价格惊人,这样一只10寸的,近七千元一只!
玩不了!

网友:
下载了,慢慢品味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可以这样理解,实践中咋样,未知。
纸盆都不一样哦!
行程也很小……

纸盆都不一样哦!
行程也很小……

差别究竟是纸盆和行程,还是励磁和永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纸盆都不一样哦!
行程也很小……

我也是刚刚看这些文字方面的介绍,貌似是励磁(电磁铁),盆的褶皱不一样,音圈的行程很小?
现在的永磁音圈的行程可以做的相对比较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