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R71E出问题,求维修手册

楼主(2020-09-20):
故障现象:在用手轮调台的时候忽然寂静无声了,就像静躁了一样,也搜不到信号了,此时按频率扫描键也不自动扫描了,但是转动手轮可以看到频率变化。有时用力拍打外壳会忽然正常,一旦正常了就都正常了,但过一会又不行了。
各位老师给指导一下。

网友:
储存器那块小板子的针脚可能有虚焊

网友:
我也有R71E,但是我不会修,只能帮顶。

网友A:
第一,这机器大都比较老旧了,所以,各种开关接插件都可能氧化接触不好。一般来说,都拆开,然后再装上基本上就好使了,这个我经历过一次。
第二,那个电池快没电了吧,存储器数据不稳定,换个电池就好了。但换电池会丢数据,丢数据机器就不好用了,所以换电池要有点技巧,或者弄个刷RAM的小板,或者换不掉电RAM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这机器大都比较老旧了,所以,各种开关接插件都可能氧化接触不好。一般来说,都拆开,然后再装上基本 ...

好的,找时间试试。

网友B:
能取代 r71e的接收机,有哪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取代 r71e的接收机,有哪些呢?

非常多,但是价格不是土豪买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这机器大都比较老旧了,所以,各种开关接插件都可能氧化接触不好。一般来说,都拆开,然后再装上基本 ...

开着机换电池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C:
这个是VFO停振了的表现,检查这些相关电路,有的时候是在临界值,据说有些是那些高频蜡受了潮的原因,用热风吹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VFO停振了的表现,检查这些相关电路,有的时候是在临界值,据说有些是那些高频蜡受了潮的原因,用热 ...

谢谢!…………

楼主:
换了电池,把板子的插头挨个重插了一遍,故障没好,反而更厉害了,现在转动手轮频率不变了,但是按一下扫描开关就能变了,再按一下又不变了,如此反复。有时频率如果恰巧停在有电台的频率上,这时按一下扫描开关就会出声。我描述的可能不清楚。继续寻求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电池,把板子的插头挨个重插了一遍,故障没好,反而更厉害了,现在转动手轮频率不变了,但是按一下扫描 ...

掉数据了?极有可能。重写一下RAM板就行了。网盘资料里有写码器和程序,在ICOMRAM.ZIP中,但得找一个有并口的老电脑,毕竟都是老旧的东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电池,把板子的插头挨个重插了一遍,故障没好,反而更厉害了,现在转动手轮频率不变了,但是按一下扫描 ...

掉电没数据!重新输入RAM数据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掉数据了?极有可能。重写一下RAM板就行了。网盘资料里有写码器和程序,在ICOMRAM.ZIP中,但得找一个有并 ...

翌版,我的这台机器程序小板电池是可更换的,前机主应该是改过,现在上的是普通的2032电池,我是在开机状态下更换的电池,有可能掉数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翌版,我的这台机器程序小板电池是可更换的,前机主应该是改过,现在上的是普通的2032电池,我是在开机状 ...

操作上出各种奇怪问题,基本上都是这块小板掉数据了。各种干扰也会把数据弄乱。这东西,是此机最麻烦的一块板,好多奇怪问题都出自它。原来还想过弄块EPROM代替它,或者用地址比较的方法把EPROM和RAM合在一起。后来短波实在没啥听的,原厂电池还能够支撑得住的时候就把此机收起来不用了。后来想想,其实也不用这么麻烦,出问题了,用单片机仿真器直接把数据写进去就好了。
不过有单片机或者其它什么系统的到是不难,没有的可咋办呢?昨天想是否要可以用USB转串口的东西加上一些常规74HC器件做个写码器,因为现在的计算机,并口已经消失了。初步仿真一下,方案还真是可行,反正数据量也不大,慢点没影响。不过这东西可能得等有空慢慢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