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貌换新颜

楼主(2020-09-20):
04、05年做的6p1小单端,扔下房吃灰多年,这几天闲的没事,拿出来换了电源变压器,重新装修一下,效果还不错。
1装修前
2装修后

谢谢大家欣赏!

网友A:
几十年前自己也做过。
如果自己做,变压器难搞些,买成本太高。其他部分相对简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十年前自己也做过。
如果自己做,变压器难搞些,买成本太高。其他部分相对简单些。

回柳版,我也是因陋就简,都是旧件,手头有啥用啥。原来的拆机变压器高压80ma,一直没舍得买,勉为其难,我也没有缠变压器的经验,这回买了个150ma的换了,

网友B:
十几年过去了,机子还能使用,真不错,快成古董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几十年前自己也做过。
如果自己做,变压器难搞些,买成本太高。其他部分相对简单些。

输出变压器是个大问题,我有四只6P3P电子管是配对的,就是这个问题,现在还是闲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的是啥音箱?据说6p1要配4欧全频喇叭?

把以前做的4吋小音箱扩孔改5吋全频暂时用着。正在坛里找4Ω8吋90分贝上的全频喇叭。扩孔太费事了,我用画规扣槽加手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几年过去了,机子还能使用,真不错,快成古董了

谢谢csm1991版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变压器是个大问题,我有四只6P3P电子管是配对的,就是这个问题,现在还是闲着。

谢谢河版关注,我也是买输出,没有绕变压器的经验,河版“四只6P3P电子管是配对的”难得,不行买对输变做个推挽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河版关注,我也是买输出,没有绕变压器的经验,河版“四只6P3P电子管是配对的”难得,不行买对输变做 ...

绕输出变压器没问题,就是现在不想干了,我有几套电子管音响,6P3P做推挽功率太大,如果按照美国的18 W的要求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配的是啥音箱?据说6p1要配4欧全频喇叭?

全频喇叭的灵敏度特别高,比现在的喇叭高出10db, 声音特别干净,我的电子管吉他音箱是6V6单端配全频喇叭效果特别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但现在比较大的4欧全频喇叭不好找,一般都是8欧的。

老的喇叭是3.5Ω的六十年代改为4Ω, 这个阻抗不是问题,关键是与输出变压器的次极阻抗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