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电路的计算,疑问, 麻烦各位老师指点!

楼主(2020-09-20):
如题:《开关电源维修技能实训》精编教学版, 杨晖编著,这本书
第85页,第89页,  电脑开关电源分析与检修

中  过压、缺相保护电路  的采样电路
为什么C点电压为0.8V?(用数字表测量)为什么A点为0.45V(且在测量瞬间电源保护)?
为什么无-12V时,C点为1V?无+12V时,C点为0.37V?               详见图片,请各位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A:
        你还不如起个名叫十万个为什么呢,

网友:
二手书吗?画的连印刷字都快看不出了
电压应该和tl494的接入端口电压状态还有输出电压回馈之类有关吧

维修相关的书,大致也没必要去考虑为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不如起个名叫十万个为什么呢,

那早已有人使用了,改二十万个为什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