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恼火的问题·,急求解答

楼主(2020-09-20):
一个银行,机房内一台高频ups供电,备用电源为一台汽油发电机,发电机10kw
,ups用电只1kw左右,现在是开启发电机供电,ups马上在旁路和逆变之间转换,不能稳定,我怀疑是ups干扰发电机,使稳压电路不正常而报警,第一次我在发电机接一滤波器,试机正常,我以为可以了,等几天,我不在,他一试,又不行了,我只好用一个220v/220v的隔离变压器去试,又可以了,今天他自己买了个隔离变压器,装上一试,还是不行,我也搞不清了,请高手分析一下,到底是啥原因,有啥好办法,谢谢了!

网友A:
发电机的50hz不准引起的的

网友:
1kw的ups,就是后备个电脑,10kw的发电机,供电范围就大了。
如果ups是长效的,可以用发电机给电瓶供电呀,反正就1kw而已。

网友:
1.加大UPS电池容量,避免使用发电机.
2.换另一台发电机试试.
3.换另一台UPS试试.
4.双电源供电.

网友:
频率  频率

发电机频率不稳定  你找个能测频率的表 测测 发电机输出频率  是不是50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是谁?说的不清不楚的,银行人员还是你的同事?

你的关注很独特。我是咨询技术上的事。

楼主:
在线等高手,谢谢!

网友C:
发电机输出波形不好或是轻载与重载变化大。示波器测测?

网友:
本人外行,瞎猜一下是不是接地不良或者接地点不对

网友:
什么东西,具体情况不太清楚,难道是发电机电流不稳

网友D:
你在,和你不在,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在,和你不在,有什么不同?

不知道,反正我在那里试了都可以,只有他一个人再试,就不正常了,再就是在这里问,不会违反论坛的规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电机输出波形不好或是轻载与重载变化大。示波器测测?

有个现象,就是发电机上有个数显电压表,只开发电机,电压显示很稳,如果给ups供电,那个电压表偶尔会显示270v左右,(没隔离,直接输出电压)显示1秒钟,但是万用表量着,电压一直很稳,我怀疑是高频ups干扰发电机的稳压电路,想了一些办法,还是不行

网友:
不知有没有那个强电用的滤波电感,或共模电感之类的,给串个试试

网友:
在ups的输出端接一个电源滤波器试试,应该是UPS的谐波干扰了发电机。

网友:
在发电机和ups 之间接一个1000瓦的碘钨灯泡试试,

网友E:
1千瓦的ups,平时无人值守吗?如果有人,发电机可以不启动啊,市电,ups,发电机,这什么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千瓦的ups,平时无人值守吗?如果有人,发电机可以不启动啊,市电,ups,发电机,这什么设备?

停电以后要发电机发电,ups坚持不了多久,平时供电也是市电通过ups逆变再供电给用电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电机的50hz不准引起的的

没必要这样严格吧,毕竟哪个发电机转速都会有点变化呀

网友:
个人以为
如果以前同样的设备可以正常运行,就是有电路故障。
如果是新设备初次配合运行,可能是因为:
原理不同发电机响应速度慢UPS的响应速度快导致的电压波动。
不容易简单解决,暂时想到的办法是让电池的充电电流有个缓慢加到最大的过程,让发电机响应能跟上。这需要设计个缓冲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