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了个玩具数字电桥

楼主(2020-09-20):
一直看论坛大佬讲解数字电桥,手痒买了一个便宜的“玩具”级别的
50元不到,使用了下感觉还阔以,Atmega328主控,隔壁论坛有说怎么英文改中文,不过暂时还没打算改

网友:
LQ-9101 我也买了,确实很好。特别是它的高阻测试非常好!远高于同类;
晶体管测试器这个,我也有2个,一个是最早期,另一个比较后面的。我有一个感受,这个东西对付全新元件好用,精度一般可用而已。但不要用于维修,测试参数不好的元件,测试结果会五花八门,还得用其他表测试验证。

网友:
不到50元
我去看看
我也就用玩具的
说它是电桥?
至少比50元的电感、电容、电阻表要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

我去看看

前面没找到

看到这个95元

关键字不对,你一定搜索 LCR 电桥之类了...

问题是楼主那玩意不是,那货十几年前就有了,叫做 M8 测试仪 / M8 晶体管测试仪,开源的,当时大家都 DIY 来着,现在有人做出成品卖了罢了,它主要功能是测晶体管的管脚功能的,是一个很实用的补充性质仪器,我也买了个便宜的测场管用。其它功能都是后来看着反正有个 M8,顺便加上去了,测电容用的是振荡、充放电法。

你搜索到的这个,是有副参数(D/Q)的,正儿八经的 LCR 表(也就是楼主百度来的电桥),进度姑且不管,人家原理很正经的,交流激励、正交检波,这个也是开源的,也是有人做出成品去卖了。

楼主:
辨认3脚(MOS、三极管、可控硅)的管脚顺序,还有电容Vloss和ESR这个感觉挺实用的
固件是德国开源的,国内虽然改动了些,但应该还是能使用国外的固件,自己来改良程序

楼主:
不清楚啊,算不算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清楚啊,算不算呢

不算,电桥指使用桥式电路测量的仪器,可以测电容的万用电桥是长这样的

由于这种电桥可以测出电容的介质耗损,所以也有人把有类似功能的 LCR 表叫做电桥,而且现代低频 LCR 表很多是自动平衡桥(Auto balancing bridge)原理,所以这样叫也没问题。不过,制造商从未把 LCR 表也叫电桥(Bridge),只是叫 LCR Meter

荔枝,同惠 2819,脑门上写我是 Precision LCR Meter,不叫 LCR Brid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算,电桥指使用桥式电路测量的仪器,可以测电容的万用电桥是长这样的

百度百科好像没有严格的区分这种说法

数字电桥就是能够测量电感,电容,电阻,阻抗的仪器,这是一个传统习惯的说法,最早的阻抗测量用的是真正的电桥方法,随着现代模拟和数字技术的发展,早已经淘汰了这种测量方法,但LCR电桥的叫法一直沿用至今。如果是使用了微处理器的LCR电桥则叫LCR数字电桥。一般用户又称这些为:LCR测试仪、LCR电桥、LCR表、LCR Meter等等。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 ... /9043813?fr=aladdin

网友:
不错,开眼界了。

网友B:
楼主38里买的?
TB上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38里买的?
TB上没找到

38的应该是LCR-T7,我买的LCR-TC1稍微贵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38里买的?
TB上没找到

不对便宜的是T4,反正功能一样,也能自己做国外开源的有原理图和固件

网友C:
朋友,你这个不是数字电桥,这个是晶体管测量仪。加个外壳而已,这个还是很早期的版本,功能缺失很多的。现在最新版的M644的功能多到爆炸,别的论坛和立创的开源广场,测量仪板块也有最新版的数据。

这个道具测量晶体管极其方便,其它功能多多,精度就比较一般点,但是它就等于是一个真正的 万万万用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对便宜的是T4,反正功能一样,也能自己做国外开源的有原理图和固件

谢谢

我去看看

前面没找到

看到这个95元

网友C:
这个倒是真正的电桥,你看本区第一页那个大道必成卖的呀。 楼主的是晶体管测量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你这个不是数字电桥,这个是晶体管测量仪。加个外壳而已,这个还是很早期的版本,功能缺失很多的。现 ...

好的,我关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倒是真正的电桥,你看本区第一页那个大道必成卖的呀。 楼主的是晶体管测量仪

谢谢

我去对比看看

这些看来还会降价,做的人家不少
这个加了外壳就好了

楼主这个就是你说的晶体管测试仪再改进的东西
我被它的ESR眼睛一亮。
SER要是大概能定性也是很实用的

要是用测试线测会更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键字不对,你一定搜索 LCR 电桥之类了...

问题是楼主那玩意不是,那货十几年前就有了,叫做 M8 测 ...

谢谢老师

楼主给了型号,我也收到了。就是你说
我是被ESR吸引

老版好像没SER  最便宜没壳20多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

楼主给了型号,我也收到了。就是你说
我是被ESR吸引

老版好像没SER  最便宜没壳20多元

这个问题我说过很多次了,大容量电解电容的 ESR 很低,所以没有 4 线测量的所谓 ESR 仪器你不要相信它,因为它们的接触电阻都在 1e-1~1e0 欧姆数量级,而电容的 ESR 还低于这个数量级!

这个玩意我也有,测场管引脚啥的很方便,但测 ESR...

你还是买个正经的玩意比较好。

btw. 你前面贴那个 95 块钱的我看了俄罗斯原创作者的网页原理是正经的,不知道国内做得怎么样,是否可信,你有兴趣我可以买一个测试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说过很多次了,大容量电解电容的 ESR 很低,所以没有 4 线测量的所谓 ESR 仪器你不要相信它 ...

谢谢老师

我不急着要

这个95的是刚看到
我再去看看规格参数
好像这个卖家到不是吹的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说过很多次了,大容量电解电容的 ESR 很低,所以没有 4 线测量的所谓 ESR 仪器你不要相信它 ...

这个版面第一页到第二页之间大道必成发的那个制作帖就是刚刚那位朋友搜到的电桥的卖家,他自己开板来玩,余料出了回血我估计,............

另外同其他人说下,总体来说,想测ESR的话,小而比较正经的,是许老师那个ESR表。可以DIY,我做了一个,还挺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版面第一页到第二页之间大道必成发的那个制作帖就是刚刚那位朋友搜到的电桥的卖家,他自己开板来玩,余料出了回血我估计,............

另外同其他人说下,总体来说,想测ESR的话,小而比较正经的,是许老师那个ESR表。可以DIY,我做了一个,还挺好用。  ...

徐老师的 LCR 好像也是那个俄罗斯网友的开源作品,是用模拟开关做的自由轴正交斩波,大多数低频商用 LCR 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原理上没问题,四线连接,基本上就是可靠的。

这个新的我还没仔细看,可以玩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

我不急着要

你楼下提醒卖家就是本坛坛友,我找到帖子大概看了下,没提及对比测试,所以你们有兴趣我可以测试一下 如果靠谱说明大家可以接着仿制这一个,也算是比许老师电桥进一步的普及,更便宜么,其实大多数坛友并不需要多高精度,电容这货,测试精度本来就不容易高起来,也不需要高,我们用的电解电容误差大得很呢,倒是对副参数需求更重要一些。

其实也不需要太多对比,对这种原理的机器的测试挺简单的,首先测平面电阻比如金属箔电阻,它的电抗非常小通常可以忽略;然后,使用一个 θ 接近于 90 度的电容,串联一个给定电阻测试,看看它是否能正确从这个串联模型中正确分辨出电阻 R 和电抗 X 就行,而副参数也依赖于正确分离 DUT 的 R 和 X。

当然我有同惠 2819,可以做点对比测试对牛逼装大尾巴狼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徐老师的 LCR 好像也是那个俄罗斯网友的开源作品,是用模拟开关做的自由轴正交斩波,大多数低频商用 LC ...

大侠 ,这个我没做,俄文网站翻译看也很吃力。   原作者开源之后就几乎没管过,最近好像才更新一点,但是那个网站太奇怪,作品和讨论的帖子都不在一处。    衍生出的其它网友做了几个变种的,简易的只有一个网友做出来有100HZ的,但是还是受制于那个手机屏。目前固件根据观察就是测试精度不高。          本坛大道必成分享的资料其中有一个好像有OLED版本,但是固件也是没有100HZ频率的。    这个版本还是比较容易低成本实现的,也是正经电桥。不是晶体管测量仪......

另外,应该是根据这个作者的源码,近来已经有国内多数网友复制的很红的uRLC,硬件上增强了很多。貌似用那个程序可以达到千分一精度,而且体积只有一个胖镊子那么小,还有示波器功能,本坛有网友介绍过。      详细介绍在这里  oldgerman.github.io/845419ff/   数码之家DIY区那边也有人介绍制作心得。        只是后来这个衍生版本制作难度是相当大啊(对于我来说不可能的,直接放弃......我是菜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楼下提醒卖家就是本坛坛友,我找到帖子大概看了下,没提及对比测试,所以你们有兴趣我可以测试一下 :lo ...

谢谢老师

我只是不好意思让老师为这花钱花时间

您在这方面是行家又有好设备。给你测试过
我们这种门外汉买来只要用就是了,不必再去搞清是否可靠。
省掉烦恼和纠结

这个95成品,对维修工是很实惠实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关注一下

本坛有许老师DIY数字电桥贴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d=231933#pid6398761

网友:
手持电桥我还是更相信四川成都那位朋友的LQ-9101小电桥,实事求是说,论精度,性能,千元左右的商品电桥无能及的。稳定分辨:0.001pF,0.001uH,0.1mΩ,哪个千元左右的电桥能做到?

网友:
而且LQ-9101还带真正DCR功能,测试电平三档0.1v,0.3v,0.6v可调,特别是0.1v测试电平,能增加在线测试的可靠性,减少外围元件对被测元件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家说的38是指那个论坛38度论坛。矿坛这里有38度的链接在主页下方。

哦 酱紫啊,还以为3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