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711-6-2是什么样子的?找到蓝图,但是没有印象

楼主(2020-09-20):
(图片)

网友A(2020-11-16):
修理红灯711系列老机大多数更换3个大电解和C23(0.022uf),C23轻微漏电也会导致6P1屏流增加。

网友B(2020-09-20):
看样子还是红灯711的电路,只是滤波电容增大了,按道理来说会缩短6Z4的寿命

网友:
指的是:红灯牌711系列六管二波段收音机。

网友:
蓝图是最早期的红灯图纸。

网友:
        蓝图应该是该厂技术室的图纸。

网友:
过去只有蓝图作为正式施工图纸,没有电子版和打印图纸,延续至今很多领域仍延续蓝图作为正规图纸使用,现在所谓的白图(打印图纸或电子版图)只作为参考使用,随着时代变迁发展估计也不会延续太久了。

网友:
因为国家规定,必须配图纸。大批量生产的,使用印刷。少量生产的,使用蓝图。我的印象中,最高见到711-5,也是最漂亮的,喇叭布是绿色+黑色的。711-6没见过,估计是末期少量生产的,所以,配的是蓝图。

网友C(2020-11-16):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还是红灯711的电路,只是滤波电容增大了,按道理来说会缩短6Z4的寿命

为什么?40+20+20uf的711系列不是都这样吗?我看到711-3用的是33uf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40+20+20uf的711系列不是都这样吗?我看到711-3用的是33uf

我遇到修复此类机器都是3个33UF代换掉。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理红灯711系列老机大多数更换3个大电解和C23(0.022uf),C23轻微漏电也会导致6P1屏流增加。

屏流加大原因还有就是现在的电压比以前高,以前电力不足,最高就220v,现在非高峰时段都238v左右,整流出来更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40+20+20uf的711系列不是都这样吗?我看到711-3用的是33uf

大电容会对整流管产生冲击,不论晶体管还是电子管都这样,所以用大滤波电容,前面串联一个200Ω左右的电阻比较靠谱,可以参考海燕D32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电容会对整流管产生冲击,不论晶体管还是电子管都这样,所以用大滤波电容,前面串联一个200Ω左右的电 ...

晶体管整流滤波电容一般都是几百上千微法,很多功放都上万违法,电子管要脆弱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晶体管整流滤波电容一般都是几百上千微法,很多功放都上万违法,电子管要脆弱些?

弱弱问一句:滤波电容的容量由什么决定?
我才学疏浅,学艺不精,尚不如大神您之十分之一二,特向您求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弱弱问一句:滤波电容的容量由什么决定?
我才学疏浅,学艺不精,尚不如大神您之十分之一二,特向您求教 ...

没必要阴阳怪气的嘛,我从来没有搞过电子管,完全不懂,既然你都是专家,方便就指教一下,不方便就算了不就行了。
另外我查了下,6z4这种电子管确实比较脆弱,电流小,过载能力差,可能电容大了确实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阴阳怪气的嘛,我从来没有搞过电子管,完全不懂,既然你都是专家,方便就指教一下,不方便就算了 ...

既然完全不懂,就不要乱说,以免引人发笑。

首先先来说说滤波电容的大小由什么决定:
大致由两方面共同决定,一方面由交流电的频率以及整流方式决定,另一方面由负载电阻决定。
若整流电路为半波整流,则滤波电容计算公式为C=(3~5*t)/R
式中,C为滤波电容的容量,单位为法拉,换算成微法要*10^6
         t为交流电频率的周期,t=1/f
         R为负载电阻,R=U/I。
假设有一个5V 1A的负载,用半波整流,交流电频率50HZ,则滤波电容多大?
C=(3~5*t)/R
  =[(3~5)*(1/50)]/(5/1)
  =[(3~5)*0.02]/5
  =0.012~0.02F

若整流电路为全波整流,则滤波电容计算公式为C=[(3~5)*(t/2)]/R
式中,C为滤波电容的容量,单位为法拉,换算成微法要*10^6
         t为交流电频率的周期,t=1/f
         R为负载电阻,R=U/I。
此时滤波电容容量可以减半。

再来说说为什么电子管的滤波电容小,晶体管的滤波电容大
首先它们的性质就不太一样,电子管是电压控制元件,工作电压高,工作电流低;而晶体管是电流控制元件,工作电压低,工作电流高。
所以说,假设一个电子管收音机屏极电压为250V,电流100mA,交流电频率50HZ,则滤波电容多大合适?
C=[(3~5)*(t/2)]/R
=(5*0.01)/(250/0.1)
=0.05/2500
=20uF
再送你2uF,22uF够用了吧?
最后再说说,为什么滤波电容大了之后会损坏整流管,这是因为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当充电电流大于管子(不论电子管还是晶体管)能承受的电流,便会损坏,所以说当容量够用时,不宜盲目增大容量。

网友:
第一次看见收音机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