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自制PCB用什么防氧化

楼主(2020-09-21):
万能的论坛,自制PCB涂什么材料可以防氧化,在网上扒拉了一堆,配制出来效果都不太理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自喷绝缘漆,但成本高。用酒精松香成本低。

有一台热水器的板子,因为环境潮气,导致触摸按键不好用,反复折腾不敢用,可是觉得与潮气有关,后来,拍视频厂家倒是可以给更换触摸板,还是有点麻烦,需要先交付押金,之后来回换板子,有点繁琐;自己买自喷三防漆,拆下触摸板,喷了两遍,晾干,再无出现类似问题……

网友:
涂松香发白可以用热风枪加热一下就不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过了,发白

那是你操作不正确。是高浓度的松香泡酒精,几天后,待完全溶解后,再涂抹晾干即可

网友C:
用浓度高的松香无水乙醇溶液很好。

网友D:
二甲苯也敢用?再生障碍性贫血了解一下

网友:
1.酒精松香溶液
2.有一种自喷防潮喷剂,当然会把焊盘也保护了,这种就是适合焊好后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简单的是松香酒精溶液

用过了,发白

网友:
涂上绿油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点,我用过本坛苏老师的板子,我觉得非常好,不过我不知道他用的什么材料。

楼主:
他的板子最大的亮点,我觉得就是热转印,涂上一层防护防氧他的材料,简单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浓度高的松香无水乙醇溶液很好。

谢谢BG4IFY老师

楼主:
大神啊,我膜拜的神啊,您居然亲自回复,好感动好感动,谢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操作不正确。是高浓度的松香泡酒精,几天后,待完全溶解后,再涂抹晾干即可

谢谢老师,可能我的酒精浓度低了,是9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二甲苯(香蕉水)泡松香,挥发干燥快,光亮度好。这是我在山寨厂时的秘方。

aaa555000老师,你是神一样的存在,谢谢您亲自解答

网友G:
和老军机一样,上清漆呗。
买那种质量好一点的自喷亮光清漆,电路制作调试完成后,喷一下,即可保护元件,又可保护印板,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和老军机一样,上清漆呗。
买那种质量好一点的自喷亮光清漆,电路制作调试完成后,喷一下,即可保护元件, ...

谢谢了,我都会试一试的。

网友:
可能是松香浓度不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可能我的酒精浓度低了,是95%的

95%足够了,是松香不够多,另外,松香没有完全溶解.要好几天时间才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95%足够了,是松香不够多,另外,松香没有完全溶解.要好几天时间才可以使用

看来是我急了

网友:
焊接过后的就是类似这种: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松香酒精溶液。买些松香块,捣碎。再买一瓶75%医用酒精(最好是99%工业酒精)。将松香到入酒精,不停搅拌,至松香完全溶解到酒精里就行了。找个密封好些的瓶子装起来就行了。用时,用刷漆刷子沾着刷就行了。

网友A:
用自喷绝缘漆,但成本高。用酒精松香成本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可能我的酒精浓度低了,是95%的

要无水酒精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二甲苯(香蕉水)泡松香,挥发干燥快,光亮度好。这是我在山寨厂时的秘方。

老师,这个二甲苯溶液怎么在网上搜不到呢?什么地方有卖?

楼主:
谢谢坛里的各位老师,在无水乙醇、二甲笨溶液没采购前,我用打火机油+松香制成的松香溶液效果非常好,涂在PCB上就像上了一层清漆,油光闪亮的,如果有新手遇到同样问题的,不妨可以一试。

网友:
一般没必要做防护,如果环境特殊的话应该用树脂灌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简单的是松香酒精溶液

再简单就是松香直接用电烙铁熔化在板上涂抹均匀。如果没有酒精的话。
我做单块板经常这样的。

网友:
阻焊绿油最好了

网友:
化学镀锡了解一下,泡进去一分钟就好

网友H:
镀锡液泡一下,我一瓶500毫升的用了3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多数卖油漆的化工商店都有,一瓶500毫升几元钱。或拼多多平台搜索二甲苯,包邮。

非常感谢aaa555000坛神老师的指导,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现在我用的打火机油+松香,效果真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镀锡液泡一下,我一瓶500毫升的用了3年。

谢谢您的建议,我也看过镀锡液泡过后的板子很漂亮,只是松香溶液这几天我跟它杠上了,非要把它弄出来,功夫不费有心人,终于成功了,我还是非常满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甲苯也敢用?再生障碍性贫血了解一下

谢谢了,已经完美解决了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