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买的绿色led格外亮

楼主(2020-09-2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LED灯珠的内阻不一样。亮度也不同。你找交通信号灯的绿管那才叫亮。

网友:
我串联各种颜色(红、绿。黄、蓝)的小功率LED,接上电源加上调流电阻比较,也就说在相同电流(都是小电流,小于5mA)的情况下,红色的亮度是最亮的,但它的工作电压最低,也就是红色的LED发光效率最高。

网友:
我也有同感,同批次购买的白发白、白发绿、白发红,绿色的亮非常多,可能硅酸盐绿色荧光粉技术改进很多吧,在0.5mA电流下都可以当指示所需。以前可没有这种现象,通常来说红色LED更显眼的。

网友:
现在的LED管的发光效率是比以前的高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说人眼睛对绿色更敏感,我也考虑过这个因素。可是绿色比红和黄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主观感觉没十倍 ...

你是想说人眼睛对绿色更敏感
错了:人眼睛对绿色光强度最不敏感。看CRT吧。绿枪需要的功率最大,最先老化。

Y=0.3R+0.59G+0.11B

人眼睛对绿色光强度最不敏感,所以,多到外面看看远处的绿色,放松一下眼睛的疲劳。

人眼睛对绿色的颜色变化最敏感。

对于波长是585nm光,当颜色变化大于1nm时,人眼就可以感觉到;而对于波长为650nm的红光,当颜色变化在3nm的时候,人眼才能察觉到。

2楼的图,就是眼睛对色谱的敏感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说人眼睛对绿色更敏感
错了:人眼睛对绿色光强度最不敏感。看CRT吧。绿枪需要的功率最大,最先 ...

人眼对绿色敏感。除了紫色蓝色就是绿色,波长越短,频率就高,所以能量越强。为什么紫光蓝光高能光为什么对眼睛有害,大家就明白了。绿色,如果是主动发光的绿色,亮度比较大,对眼睛也是有害的。自然界那种树叶反射的绿色都很弱,不在此之列

网友:
你玩led玩少了一般绿色LED最亮红外LED电流最大

网友:
现在的LED发光管没有原来的看着柔和舒服,原来的发光体外的塑料浑浊,通体发光。现在半透亮,看着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