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笔记本电脑

楼主(2020-09-21):
一台联想V450型笔记本电脑不能正常启动,就是好硬盘也不行,只听到里面读硬盘的声音。是什么毛病?

网友(2021-08-11):
smart fail 的硬盘导出数据后可以报废了,

网友:
硬盘不保了,别试了,换硬盘重装系统开机,现在的硬盘USB外接把文件复制出来

网友:
初步判断硬盘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机显示联想英文标示然后按F1键,就什么都不显示了,有 时按F1~F12键就出现下面的情形就这样一直不进系统 ...

进不去系统前,BIOS已经检测到硬盘SMART信息出现错误。

提示你要及时备份数据,以免硬盘损坏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2020-09-21):
如果不确定硬件有毛病,就重新安装一次系统查看一下。处理电脑的故障一般情况是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主要是开机屏正常显示吗?看看显示内容是什么才容易判断问题所在

楼主:
开机显示联想英文标示   然后按F1键,就什么都不显示了,有 时按F1~F12键就出现下面的情形  就这样一直不进系统。

网友:
重装系统,就好

网友:
进 PE diskgen 重新写mbr

网友:
重装系统试一下,

网友(2021-08-12):
有点年代的电脑  没有是价值  拷完数据  处理吧  数据贵

网友(2021-09-17):
我还有一台Y450 一直在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