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8648 信号发生器 按键失灵维修

楼主(2020-09-21):
一台老仪表了, HP8648,可靠精度高,可做EMC测试信号发生器。但是瓦罐难免井边碎,武将难免阵前亡,一直GPIB控制,最近一按键竟然不听使唤了。
刚开始还以为是GPIB把键盘锁了,研究半天没这功能。
打开一看,镀银薄膜都氧化了,表一量都开路了,黑色部分。

淘宝查查,有备件,150一块。舍不得。
一不做二不休,所以用铜皮全部贴一遍解决问题,连接处再涂点银浆。。。。。装回去一上电,ok

这下可以再继续发挥光和热。。。。。。。

网友:
不会太厚吗  ?

楼主:
不厚,完全ok。
橡胶按键的行程有2mm左右,铜皮只有0.xmm。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厚,完全ok。
橡胶按键的行程有2mm左右,铜皮只有0.xmm。

哦, 那挺好, 现在很多薄膜键盘都很紧凑

网友(2021-06-23):
我的信号发生器也是按键不灵敏,按好几次才有反应,估计也是这毛病,打看看看。

网友A(2021-09-10):
我的信号发生器也是这毛病,有时间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信号发生器也是这毛病,有时间也看看

这位兄弟, 你到底是打开看了没有啊。。。。

网友:
现在又好了,以后再出现再说吧

网友B(2021-11-03):
我是直接买了备件换上了。等再出现这个问题,我也学着这么弄

网友(2022-03-08):
你好,请教下键盘失灵一般都是按键膜的问题导致的吗?有一台8647大部分按键失灵,想着怎么搞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直接买了备件换上了。等再出现这个问题,我也学着这么弄

你这个也是按键失灵,买了个键盘膜就解决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也是按键失灵,买了个键盘膜就解决了吗?

是的。按键失灵。拆解很容易。导电膜都不导电了。马家有卖这个配件的。记得是百多块钱。直接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按键失灵。拆解很容易。导电膜都不导电了。马家有卖这个配件的。记得是百多块钱。直接换了就好了。

我看你发的搜了一下一百多点。刚买的一台信号源现在还能退,大部分按键都不能用了,就是请教你是不是这么换一键盘膜就好了,要是太麻烦了还真搞不定,就得退货了

网友B:
注意看下开机信息,自检是否顺利通过。在仔细看下机器成色,按键磨损情况,飞梭磨损情况,反应是否正确、稳定。射频接口的磨损氧化情况,等等吧。不知您到手的是几GHz的版本,1G的版本很便宜,也就几百块,不想折腾就算了。这个型号很老的,现在新出的很多品牌的设备也不贵,功能多频率宽。

拆解也很简单,上盖下盖几个螺丝拆掉,面板部分左右几个螺丝拆掉,面板和主机记得是接插件的,很好拆。按键部分也好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看下开机信息,自检是否顺利通过。在仔细看下机器成色,按键磨损情况,飞梭磨损情况,反应是否正确、稳 ...

1G的,成色八成新吧,自检没问题。就是按键80%不能用,两侧旋钮正常,将近1000大洋,卖家说有问题让退回去,我就看看能修不。找个1G的信号源找了好久,小黄鱼上的可多也不便宜,还不知道正常不。现在是拆开了,导电膜看着氧化黑的地方不少,背面看着大部分都还好, 有几个点是黑色,没有完全黑。就怕买个膜,按键还是这样,膜也不一定给退,这就尴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