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玩一下LA1265的

楼主(2020-09-21):
群里有玩LA1265的吗?好少玩家不多,因为元件不多,做了2个,一个单中周,一个双中周,制作过程遇到很多问题,问了坛里的好友终于做好了。效果跟LA1260差不多,听不出什么区。不明白官方11脚那个0.15U的电容,装了死活点不亮立体灯,拆了就好了。

网友(2020-12-16):
这么稀稀拉拉几个元件,其他的元件呢?北面贴片焊接了?LA1265的不是电调吗?发个电路原理图分享一下呗?一起diy.
另外请教个问题:LA1260的那个电路,振荡脚位置,初级线圈中心抽头,初次级线圈匝数比多少合适?看数据手册好像没说,说了一个n:1。
搞了两次pcb板子,都没有收到一个台,郁闷的很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