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焊的几种方法

楼主(2020-09-21):
拖焊常用的几种方法  方法简单上手容易
完整视频已上传B站 :b23.tv/mig9rR
欢迎B站 关注 点赞  投币呦

楼主:
哈哈 就是自己拍的  欢迎关注 点赞呦

网友A:
过去看老外都是平放在桌面上,用刀头或马蹄拖焊
最近看到二位都是垂真放置(看似很简单我就没有想到)更简单,
谢谢分享!

不知你们用烙铁怎样搞下这4方的芯片?
我也是推锡,你们操作有啥更简单更快捷的方法。

没找对好方法,都是堆锡法:拆比焊上要难,小白堆锡后搞不干净就用吸锡带也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去看老外都是平放在桌面上,用刀头或马蹄拖焊
最近看到二位都是垂真放置(看似很简单我就没有想到)更简 ...

拆 最好还是用 热风枪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 最好还是用 热风枪

烙铁的温度设定在多少度?

楼主:
280度 含铅的不要设置过高  高温会造成助焊剂和铅的挥发

网友:
看下,多练习下

网友B:
堆锡焊也有很多助焊剂残留有没有关系?
另外,我用的锡不好粘度大拖不动,后来用松香才除掉多余的锡,要不要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堆锡焊也有很多助焊剂残留有没有关系?
另外,我用的锡不好粘度大拖不动,后来用松香才除掉多余的锡,要不 ...

只要是免清洗的锡丝 助焊剂不清理没问题 ,用助焊膏必须清洗  锡粘度大拖不动,用松香才能除锡 估计是烙铁温度设置高了  把助焊剂烧没了 试着温度低一点 含铅锡丝 63/37  60/40 55/45 温度控制在30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