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老师开源电桥开源超小型化可行吗?

楼主(2020-09-21):
  近日论坛坛友发布了俄版电桥的制作帖,体积小轻便,便携性能好,缺点是精度略低,低阻能力也不太如意(对于有点强迫症的)。   综合许老师开源电桥的精度还是挺满意的,虽然频率低。   可是因为体积太大和需要正负5伏供电而难以便携。

  把这个项目小型化来试试? 把它小型化和一般的万用表合体,弥补一般万用表的不足。
有谁有兴趣把这个作为DIY项目尝试下呢?

目前时代购买低温漂高精度的贴片电阻和COG电容已经不像当初的困难,而显示屏的价格也有降价。

比如用低压单电源的运放,用当前流行的小尺寸的OLED作为显示,低压继电器。
欢迎各位讨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现在商品电桥的价格在走低,所以,不谈价格方面的话,这个问题其实很难成立的。在相对价格差不多的情 ...

另外可能思维习惯的原因,有些人根本没想过买成品,有时候看到大家花很高的价格买参数没太多保证的业余表我也觉得挺可惜的。

网友B:
只有这个达到了商品的程度,其他的都是玩具。

网友C:
许老师那个 LCR 是俄罗斯那个老外的早期作品,是模拟自动平衡桥+模拟鉴相原理,使用模拟开关正交斩波,所以有比较复杂的模拟电路,即从单片机 IO 的方波产生正弦波激励(低通滤波器),自动平衡桥,模拟开关正交检波器,程控增益放大器,带通滤波器,等等,这部分占了不少位置,不利于小型化。

后期(你说的那个)那个我粗略看了看,应该是 IV 法、单片机 ADC 采样后数字鉴相,所以模拟电路很简洁,利于小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许老师那个 LCR 是俄罗斯那个老外的早期作品,是模拟自动平衡桥+模拟鉴相原理,使用模拟开关正交斩波,所以 ...

大侠是这放方面的大神,这些名词我都几乎没听过........  基本是听说俄罗斯的是数字鉴相桥,所以小。  那个简易桥作者本身和其它的制作者制作的就是非常小的........都是贴片完成。  许老师那个,也有见过几个做贴片方案的。但是基本沿用2004屏(有一人改成COG的12864屏),只有一个人做成了66CM宽的19264的屏,所以结果还是体积比较大(或者说面积)..........  以上屏都较为耗电。    而运放正负供电的限制导致供电电路需要转换,效率还不好说。

网友:
其实有测量复阻抗的芯片(0.5%精度),本身不是为电桥设计(可能是生物阻抗),但原理类似,只不过这芯片本身不能直接测低阻,需要外围电路改造,内部集成了100KHz DDS, 12bit ADC, 以及1024点 DFT,可以用单片机直读分离后的实部和虚部值,我认为把它做成小型化更有前途, 重点在外围电路,测量这块芯片已经集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兴趣花时间分析一下,凑几个人搞一版微型的,用stm32应该能满足复杂算法计算量的需求。

据我淘宝上看了几个,发现论坛里至少有四个版本的电桥
DDM掌上电桥3:应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72612
(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

杨老师的(不知道有没记错)
拟做一个并行通道LCR数字电桥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72612
(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

大道必成版本(未考究)
开贴讲一讲与数字电桥相关的基本概念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72612

许老师的就不说了,大家一直在讨论这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兴趣花时间分析一下,凑几个人搞一版微型的,用stm32应该能满足复杂算法计算量的需求。

俺不懂不会这方面技术啊,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这个达到了商品的程度,其他的都是玩具。

玩具与否,看个人需要的性能和物品的目标。前面说的几个其实成本都相对很低的,有的 体积还很小。   阁下是这款电桥的忠实粉丝,不过恕我直言,400出头的价格我必定毫不考虑买500出头的中创或者胜利手持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想和老瓦一起搞,你想多了

加油......你们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老瓦貌似最大兴趣都是高大上的高位器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兴趣花时间分析一下,凑几个人搞一版微型的,用stm32应该能满足复杂算法计算量的需求。

这玩意的误差分析很花时间,我的 Voltgen 第一版就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在误差分析上,现在还在继续误差分析的同时做第二版,增加电阻源功能,时间根本就不够用,所以不想参合 LCR 的事情,因为做这个的爱好者比较多,做我那个的比较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油......你们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老瓦貌似最大兴趣都是高大上的高位器材啊

那还不是折腾我的 Voltgen 弄的

其实许老师当年就叫我折腾过 LCR 我就说过没太大兴趣,比起我的 Voltgen 项目,商用 LCR 价格一直在走低,UT612 把价格直接拉到几百块钱,而千元级 LCR 早就非常成熟,这个就和万用表一样,对有需求的爱好者来说购置不是太大问题,所以我对折腾 LCR 兴趣是很不大的。

Voltgen 的问题在于,这个尺度的电压源和电阻源商品价格非常高,一般爱好者难望其背 --- 我用来对照的商品电压源(6120)和电阻源(2724)二手价格比二手的 2819 价格还高呢,新品更不用说,所以折腾这个比较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还不是折腾我的 Voltgen 弄的

其实许老师当年就叫我折腾过 LCR 我就说过没太大兴趣,比起 ...

您的折腾的这东西毕竟比起LCR更为冷门些。 测量工具的价格水平很多时候决定的是否能量产。UT61E就是因为破坏了生态,把那种档次的万用表直接拉低了一大截。  而这几年单片机万用表的崛起,其中的软件校准让万用表的精度突然高得可怕,连只有140价格的半自动表(众仪219)都能精确地达到4位半 ,这都是芯片集成高和量产的结果....    。

说个很有趣的事情。           在完全没有电桥之前。我们这些玩音箱的其实是用电脑的声卡作为LCR测量的。使用一般的电脑和声卡,外搭几个电阻, 如果需要更高的精度,更低的噪音,更好的线性  ,就加上放大器。 可以使用的频率取决于声卡本身的带宽,精度在于外围元器件的线性,校准用软件直接校准   。   原理我估计类似 虚拟仪器 。  而我们做音箱的分频器因为可能使用有芯的电感,所以RS并不像空芯电感那样是线性增加的,甚至不同的芯的频率都不同,会在某个频率之后突然上升,做音箱分频的可能必须用电脑作为LCR吧,除非有能显示阻抗曲线的LCR。   它的精度其实也挺可靠的,  显示方式大概是这样的,发几张图给大家参考,当然,因为是使用声卡,甚至外加放大器,测量的电平自然是可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想拉着老瓦一起搞,我一个人又要搞理论又要画图画板编程,忙不过来。

   大道必成和        holts 那两个贴他们有几个在改程序,你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参考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兴趣花时间分析一下,凑几个人搞一版微型的,用stm32应该能满足复杂算法计算量的需求。

那不就是中创430吗 ,人家就是用stm32+软件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折腾的这东西毕竟比起LCR更为冷门些。 测量工具的价格水平很多时候决定的是否能量产。UT61E就是因为 ...

冷门才 DIY 啊,热门的比如昨天说的 Transistor-tester,假货宝上卖到 40 块钱,还有必要 DIY 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拿了中创多少好处在这做广告

是啊,做下广告,中创送我一套房,羡慕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玩具与否,看个人需要的性能和物品的目标。前面说的几个其实成本都相对很低的,有的 体积还很小。   阁下 ...

不谈价格方面,美人鱼坛友对业余表精度还是有发言权的,至少许老师STM32版、DDM版、俄简易版都入手过。我认为业余电桥需要经过与品牌电桥系统对比,区分电阻、电容、电感不同元件类型不同量程下的主参精度、副参精度(如电容还要区分电解和非电解,因为非电解D值很小,业余表一般测不准),确定出能够可靠测量的区间,这样业余表就有价值了。否则给出一个单一精度,让人以为全元件类型、全量程、全参数都是这个精度,就有非常大的误导性了,实际上成品表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网友:
中创ET430商品界面标称0.3%,说明书中实际精度则按电平、频率、量程范围进行了细分,电容和电感最精确的范围也达不到0.3%,副参精度各量程也有标定,这种态度还是比较严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谈价格方面,美人鱼坛友对业余表精度还是有发言权的,至少许老师STM32版、DDM版、俄简易版都入手过。我 ...

因为现在商品电桥的价格在走低,所以,不谈价格方面的话,这个问题其实很难成立的。在相对价格差不多的情况下,估计99%以上的消费观都是购买正式品牌厂家成熟的商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现在商品电桥的价格在走低,所以,不谈价格方面的话,这个问题其实很难成立的。在相对价格差不多的情 ...

现在的情况确实如此,ET430的测量频率可达100KHZ,测量电解电容有直流偏置功能,我也认为500左右的价位这款是性价比最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可能思维习惯的原因,有些人根本没想过买成品,有时候看到大家花很高的价格买参数没太多保证的业余表 ...

500左右的好像只有到10K吧,100K价格高一点,但是也不是太多。  话很高价钱高很贵的业余表确实是很可惜的,在以前的时代,OLED屏都没有普及吧。类似许老师电桥刚刚DIY的13年左右,在帖子里听他们讨论1602屏都要10元多一块(现在1602屏不到5元一张,而且还各种通用),现在10元可以买到OLED屏了,尺寸轻薄小,能耗还低,效果也好。而且某些DIY的通常还得弄个漂亮铝壳装业余表,壳子比整块电路板还贵,真是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这个达到了商品的程度,其他的都是玩具。

严重同意,9101非常不错,其他玩玩就好。

网友:
8楼的lq9101俺也进了一台,确实不错

网友:
仪器仪表,有些人,拿来用的,有些人拿来玩。
拿来用的,例如设计人员,用来验证电路,或者靠维修赚钱的人,用它来快速判断故障,时间就是金钱。我推荐买可靠的,售后有保障的大公司商品。
而有些人,则把仪表当玩具,例如---我,我现在的工作和电子毫不相干。又不是科班学电子的。学电子从小就是玩。小时候穷,85年买了一个指针万用表,就当宝贝。
关于电桥,许老师的7.8K,10K,100K,杨的LQ9101,。。。。我都玩过,消磨了我很多的业余时间。台式的商品电桥有买过同惠2817。
我不是杨的粉丝,我也根本不了解他,但是LQ9101对玩的人,值得玩一下,因为它的性能指标很独特。我说它达到了商品的程度,但它不能算正规的商品,没有商品化运作,没有认证机构的认证。
还有某电桥锂电池充电电路就用一个二极管,充电时二极管烫手。这样的设计,不是忽悠人吗!我肯定不会推荐的。
我也玩过瓦叔的源,我是瓦叔的粉丝。我的三脚猫功夫,搞设计肯定不行,搞故障排查经验还是蛮丰富的。年青在无线电厂干过,后来批量仿制过数控机械系统。再后来就和电子无关了。

楼主:
对于众多人来说,添置电桥设备很多时候是为了不时之需,玩还是有点其次的。玩的话,可以玩个遍买个遍。lq9101的价位和现在的商品桥太接近,除了真想玩(应该没有开源,都没见过仿制,就显得局限了),我实在想不出入手它的理由。
而我发这个帖子的初衷和小型化,其实也是为了探讨用低成本让大家进入电桥的测量世界。比如网上充斥着各种发烧电容,劣质和真品混合。如果光是万用表,基本就测个容量是否达标,但是有esr参数就不一样了,各个频率下两颗电容的性能一目了然。而不会像某些人,买颗电容,然后拍张照片在网上给网友鉴定真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也是为了探讨用低成本让大家进入电桥的测量世界

尤其是 Transistor Tester 之类“假 LCR”横行,而两者的价格实际上可以做到不差太远的程度的话 记得前几天我还吐槽过那个 Transistor Tester,测 ESR 根本就不靠谱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尤其是 Transistor Tester 之类“假 LCR”横行,而两者的价格实际上可以做到不差太远的程度的话   ...

如果 Transistor Tester 和 LCR都分不清,人家也不在乎这个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 Transistor Tester 和 LCR都分不清,人家也不在乎这个差别。

纳闷 Transistor Tester 咋总是 0.00Ω 的坛友还是不少的

楼主:
晶体管测量仪是2线侧脸的,类似许老师的esr表结构,量程尚有较大的限制,过大过小的电容都没有办法,而且电感功能也不保证太精确。

网友A:
你想要的,找到了【许老师开源电桥 迷你掌上果体版 - 创意DIY - 数码之家】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06&mobile=2

补充内容 (2020-10-3 18:35):
电脑版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7806&highlight=电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的,找到了【许老师开源电桥 迷你掌上果体版 - 创意DIY - 数码之家】https://www.mydigit.cn/forum.p ...

多谢朋友费心了,其实这个帖子我之前看到过,个人觉得他这个版本还不够理想,首先虽然用了尺寸小一点的19264屏,但是pcb尺寸并没有相应缩小,所以需要的尺寸和小尺寸的2004屏(2004屏小尺寸比常规2004要小)是几乎一样的,而显示格式也是按照2004屏版本的程序改出来的,这个版本价格200多,非开源,对于性价比来说还是低了。若需要相同的,可以自己把现有的板子改小一些换上贴片,用小尺寸2004屏,也可以达到相同体积甚至更小,而且成本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