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小电机

楼主(2020-09-21):
随便做的3n2p,启动要手转一下,3n4p要好得多直接可以启动。转速可达9300转,kv1500左右。 输出的能力很小。

视频在这里

壳只打印了一半

壳只打印了一半

网友A:
磁极必须是成对的而且也需要形成闭合通路--磁回路(比如增加一个矽钢片的圆形外壳,磁条对称均匀放置就可以大大改观了)根据右手法则,你这样的电机有将近三分之二的导线受力方向是抵消的,剩余的三分之一导线在畸形的磁场下受力方向不一,所以只有很小一部分的导线受力可以形成合力维持转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极必须是成对的而且也需要形成闭合通路--磁回路(比如增加一个矽钢片的圆形外壳,磁条对称均匀放置就可以 ...

您说的对。。今天我又做了一个6n8p的。0.6铜线20 匝。 估计kv值比较高,还是有些输出能力的,只是动平衡不太好,震动太大,明天再改进下。
视频看这里

6n8p

6n8p

网友:
6n8p的就是磁极不对称,本身就有电磁震动的因素在呀;还有机械的动平衡是不可忽视的安全要素,尤其是高速的,忽视了会有安全隐患! 像汽车轮胎,你去半年保养,正规的就要做动平衡,而比起电机转速,汽车轮胎的转速并不高

网友A:
为什么喜欢装12n14p和6n8p的?这里面内耗挺大的,都是吃力不讨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喜欢装12n14p和6n8p的?这里面内耗挺大的,都是吃力不讨好呀?

那做什么比较好呢?我今天做了24n28p,打印时间比较长。得明天才能做完。

有什么比较好的能推荐下么?我都做做看。

目前只是验证能不能转的问题。

动平衡和材料匝数温度的问题我再想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喜欢装12n14p和6n8p的?这里面内耗挺大的,都是吃力不讨好呀?

想做些低速的电机,kv值不知道最低能做到多少,太低了又怕发热量大。

kv值高了动平衡又不好做。挺纠结的。

因为没有铁芯,匝数和kv值的比例不是线性的了,只能实验着来。

网友:
我是说为什么不做极数对称的呢,尤其是转动的东西,轴对称还不能保证动平衡哪,何况是不对称呢?这不是在给自己找麻烦吗?

网友:
低速的电机就要考虑多极同步电机,像风扇上的转叶电机就是,好像是8极的;吊扇也是多极的。电机的转速与工频对应的,1对极的同步电机转速3000rpm,2对极的1500rpm,异步电机稍稍慢一点,分别是2900多和1400多的,你必须按科学规律来的,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的

网友A:
交流电机转速慢一点,直流电机转速就更高了,效率也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电机转速慢一点,直流电机转速就更高了,效率也更高

这样哦,交流电机了解的不多。或者说从来没接触过。
今天比较忙,晚上乱缠了一个24n28p的定子。
明天试一试。 结构做成电动车电机样式的。

做好动平衡很不容易。想找直一点的电机轴就挺费劲,我订了轴承钢试试,打印也有问题,我还买了平衡泥。

还有另外几种磁铁。

有空还想做盘式的电机。

欢迎有空来指导。。我对你说的极数对称还是没能理解,是指电机转子受的旋转力不是360度均分导致产生径向的震动么?

在航模中12n14p的确是很常见的。

网友:
我是楼主,因为控制发言,所以换个新id.

对于电机我还有很多问题想不明白。之所以做这些电机就是想摸索一下。当然正规的电机书籍没有看过。第一不一定看得懂,第二需要花很多时间。

比如说一般电机有铁芯时,同一电机kv值1x匝数1=kv值2x匝数2,但没有铁芯时不遵行这个规律。
这是为什么?当然我想做实验还先花个kv值和匝数的对应表。

网友B:
为啥3D打印?没铁芯这利用率很低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3D打印?没铁芯这利用率很低的吧

因为业余啊        。有什么好办法业余制作铁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