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波电台接收指南(更新中)

楼主(2020-09-22):
关于便携接收设备的选型,推荐根德S700, SONY 7600GR, 德生H501,灵敏度指标普遍优于3mv/m;ATS-909X,PL880/990/6XX系列还凑合;对于德生PL3XX系列及DE1103等DSP机而言,你可以认为长波功能只是个摆设....

最佳时段是夜幕降临后,此时长波传输距离变长,可收到的台也会更多(和中波特征相同)。一般来说,冬季效果好于夏季,因为北半球夜晚覆盖地区广大,而且周围1000-2000公里范围内的强对流云团几乎为0,没有雷电干扰。在夏季,尤其是长江以南,远在热带地区的强对流天气的雷电也会远距离干扰过来,整个LW波段噼噼啪啪响成一片。

收听位置也是有讲究的。中国没有长波电台,所以长波接收基本靠DX。由于信号微弱,室内几乎是不可能收到的,需要携带收音机到户外空旷地带,远离电磁干扰。此外,尽量远离中波短波发射台,尽量不要在楼顶,而要在地面(如果要接收短波则正相反),这些是为了防止本地强信号激发的镜像混入长波波段。有时候虽然离发射台很远,但在高层的楼顶“登高望远”,和远处的发射台之间是没有遮挡的,此时信号依然是很强的。

目前全世界仍然有为数不多的长波电台,大部分在欧洲及北非。邻近的蒙古国及俄罗斯现存若干电台。蒙古国的MNB Radio 1可以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收到,播出频率164KHz,209KHz,227KHz,到晚上11点播放国歌停止播音。全国大部209KHz效果最好,在上海,旋转收音机到正确的角度,甚至可以压过本地虹桥机场位于南翔的NDB强信号;164KHz则稍微弱一些;227KHz在我国西北地区效果较好,在长三角,有时也能压过宁波栎社机场的NDB导航台。

运气好的话,俄罗斯、欧洲地区的长波电台也能被收到,中国西部地区的玩家可以尝试。我曾经在青海西部茫崖地区一个冬季的夜晚,收到过189KHz来自冰岛的信号。在大兴安岭、阿勒泰地区的冬季漫长的夜晚,长波有时候会开挂。蒙古的信号和本地电台一样强,尤其是后半夜,欧洲的电台基本都能拿下。

剩下就是遍布在全国各地机场附近的NDB导航台,分布在整个LW波段,部分NDB也会在中波波段。NDB就单调多了,只是不停的重复发送自己ID的摩尔斯电码。ID一般是1-3个字母,例如上海虹桥机场的NDB导航台为于南翔,在208KHz发射,ID是PK(·--·  -·-)。一般白天能收到本地和邻近城市机场的NDB信号,晚上就能收到更远的机场了。

值得一提的是位于北京良乡的NDB台,475KHz,ID是JR(·--- ·-·),发射功率非常大,在白天,用长波性能很烂的PL380,都可以在秦皇岛、张家口、石家庄这些城市收到。在长三角、湖北、陕西一带,只要机内磁棒天线对准北京方向,每晚基本都能收到,只是有时候信号及其微弱,需要仔细分辨。

补充内容 (2020-9-22 10:59):
PS: MNB-1的频率不是标准9KHz步进频率(......,162,207,225...),因此收音机的快速调谐到上述频点后,还需向上微调2KHz,才能获得最佳效果

网友:
很好的资料,通读了,谢谢!

网友:
长舯识了,呼了这么久没收到过长的。

网友:
知识补贴帖,果断收藏

网友:
记得以前能收到,莫斯科, 后来没了。没注意什么时候没的

网友:
应该试试,确实中波长波在一天当中就是快黑天时传的最远,但是一个是不知道电台频率,二是有中波镜相,所以目前只有二次变频的机器还能好些,如果是普通超外差的机器,比如我有一台10波段乐信的机器,长波段里全是本地卖药的台

网友A:
从来没有听过长波电台很想听长波电台是如何播音的,据说长波电台的信号可以传输的更远。。

网友A:
听楼主的介绍我用自己德机在200  - 225KHZ之间可以收到摩尔斯电码,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算长波电台信号?但在150  - 260KHZ之间没有听到过音乐和语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来没有听过长波电台很想听长波电台是如何播音的,据说长波电台的信号可以传输的更远。。

长波主要靠地面传波,长波既然是波,自然是有起有伏,地球是圆形的,有山有建筑物,等阻挡电磁波,但长波的波长,很轻易绕过这些阻挡传的很远,但是波长越短的波穿墙能力越长,所以微波在城市里不受阻碍,但是长波比较稳定,因为它基本不能靠反射电离层传播,自然就稳定多了,因为靠反射电离层传波声音会忽大忽小。
天空大气层里的电离层受阳光强弱会变薄变厚,所以白天频率低的中波不能用反射电离层传波,只能和长波一样靠地面传播,但它的波长不如长波,所以有绕过大山或地球弧度就不如长波,自然也就传不远。
        就算是主要靠发射到电离层反射到地面后又被反射到电离层后经几次反射传的远的短波段,也受到电离层等影响白天频率高端传的远,晚上低端传的远,因为过去技术不过关除晶体管等频率不够高,而且频率高的机器不容易做,所以过去短波多在2到12兆或到18兆,因为频率越高越不稳定,收听时容易跑台。
           靠天波传波的电台也不是随便发射的,它需要计算什么时间用什么频率能反射的最远,需要在什么地方广播就要计算天线的角度才能覆盖到什么地方,也就是说你电台在山东,它想让广东听到电台,但你家在安徽,它刚好跳过你家发射到广东,所以你家离短波电台更近,但你家收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来没有听过长波电台很想听长波电台是如何播音的,据说长波电台的信号可以传输的更远。。

谢谢评分,长波电台内容和普通的电台一样。只是发射天线需要更高,功率更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波主要靠地面传波,长波既然是波,自然是有起有伏,地球是圆形的,有山有建筑物,等阻挡电磁波,但长波 ...

其实微波属于视线传播,穿墙能力随着频率变高而变差。

网友:
很好的资料,很受用,收藏了~

网友:
中波收音机在框架结构楼房里无台,靠窗边才有声,调频收音机在框架结构里也有影响,但是还能听或者稍差,把收音机放饭盒里就没声了,但是我的华为手机放饭盒里还能接到电话。所以我认为微波的频率高比频率低的穿墙能力好。wifi为什么有双频的?我问联通维修的,他说频率高的承载信号大穿墙好,频率低的在无障碍的地方传的远,稳定。所以在楼下通过窗户你还能收到你家的地频段wifi

网友(2021-11-06):
临晨6点刚过,可以收到164KHz、209KHz、227KHz处的广播信号。164KHz信号微弱但无干扰,209KHz及227KHz处信号虽强,但被南翔NDB和宁波栎社NDB压制,只听见莫尔斯码,语音则变成了拍频音。

设备:二次变频长波机;坐标:上海南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楼主的介绍我用自己德机在200  - 225KHZ之间可以收到摩尔斯电码,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算长波电台信号?但在1 ...

临晨6点,可以试试蒙古台的开始播音。

网友:
另外,100KHz处的BPL台也收到了,信号稳定,但内容成了编码脉冲串,据说改成了罗兰台?

网友:
在上海不易收到陕西省蒲城县城西郊的BPL ,收到的100KHZ 基本是安徽省宣城南湖南岸的LORAN C  台,这个台的发射功率大于1000千瓦,信号强度非常大,使用德生450等二次变频机在100KHZ W位置, 中频置于窄带,可以很容易听到间歇的咯咯声 。置于宽带则可能听不到。

   这个信号德生收音机能完美接受,  成品的日本通讯机反而收不到。我试过R71E  ,YAESU 450 都不能接收。

网友(2022-01-04):
学习了,有时间亲自体验一下。

网友(2022-03-11):
很想知道在上海郊区还能收到长波电台信号吗

网友:
长波,什么也听不见。

网友:
从来没收过长波,了解了,谢谢!

网友:
我也没收到过长波

网友(2022-11-08):
今天在我自己DIY的DSP收音机,接通了长波波段150--516KHZ(LW2),试着想收听长波电台的信号,很遗憾没有收到任何电台,可能时间不对(中午),但是在260KHZ附近收到了重复的莫尔斯电码声。

网友(2023-01-23):
没看过瘾,再来一篇吧

网友:
我有几台德国出的电子管收音机都带有长波,但是无论白天还是夜晚都收不到电台....不知何因....

..

网友:
很好的资料,收蔵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