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FPGA驱动TLV5614呢?

楼主(2020-09-22):
怎么用FPGA驱动TLV5614呢?
配置了半天也没搞出来,就是没有输出。
求大佬能指点一下,给个源码也行啊。
谢谢啦!

楼主:
百度也没找到怎么用FPGA驱动TLV5614,想不明白为什么没有输出

网友A:
你可以打样用单片机去试一下啊,不行你再问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打样用单片机去试一下啊,不行你再问单片机的问题

单片机试过了,没有问题,移植到FPGA上就不行了。

网友:
先用单片机验证怎样控制它,再用FPGA

网友B:
为什么要用FPGA控制这个片子呢?理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用FPGA控制这个片子呢?理由呢?

想输出波形,开发板上配的8位DAC不够使

网友B:
FPGA是个高速、并行处理的器件,用它驱动慢DAC其实没什么优点。那个芯片其实单片机更合适。你从仿真输出上就应该看到结果,仔细看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东西在你那里编码是你编的、仿真的也是你、现象只有你见得到,发个帖子问谁都无法回答你。

网友:
论坛里还有FPGA CPLD大佬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GA是个高速、并行处理的器件,用它驱动慢DAC其实没什么优点。那个芯片其实单片机更合适。你从仿真输出上 ...

好的,谢谢你,我再琢磨琢磨

网友:
FPGA是可编程门阵列,内部是一堆门电路,咱们要做的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编写好程序或者线路图让FPGA内部门电路连接起来,完成对应功能,它是一个没有时钟的器件,代码执行是一起执行的而不像单片机逐条执行,所以速度非常快,驱动这种慢速期间还要写分频程序以及输入外部时钟,如此看来还是用单片机比较好

网友C:
DAC是有一个转换周期的,快了不行,所以说FPGA不太适用,建议更改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DAC是有一个转换周期的,快了不行,所以说FPGA不太适用,建议更改方案。

要用高速DA吗?

网友C:
高速DAC也有一个转换周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速DAC也有一个转换周期的

高速DA是可以用的,2分频之后可以输出近200K的波,另外驱动没写出来是因为芯片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速DA是可以用的,2分频之后可以输出近200K的波,另外驱动没写出来是因为芯片烧了

200KHZ的频率是可以的

网友D:
一个dds芯片+软件就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淘宝卖的dds信号源,本身就有调幅信号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KHZ的频率是可以的

我知道可以,我也用不到那么高的频率。2分频后是195K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dds芯片+软件就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淘宝卖的dds信号源,本身就有调幅信号功能

不够用,如果这么简单,我就不用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