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炉丝功率1500W,用了电子调压器后有嗡嗡的声音.

楼主(2020-09-22):
怎么回事呢?  基本上是电压越低, 电炉丝的声音越响.

网友:
这种调压属于间歇式方波了,到了低压端更明显,所以响是正常的。你这个接入白炽灯在低压时候会有频闪了。
想不响,就得选PWM控制方式了,还要考虑过零触发,不过成本就高了。

网友:
这个电流声,本来电炉丝温度较低的时候就比较大,可能又加上调压气产生方波,就更大些?如此看来,即便用工频变压器直接降压也难免嗡嗡。

网友:
我就用过工频调压器带2000w的电炉,根本就听不到嗡嗡声音

网友A:
可能是热胀冷缩的声,更可能是电流剧烈变化的电磁震荡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热胀冷缩的声,更可能是电流剧烈变化的电磁震荡声。

电子调压器调成50V,一通电就有明显的嗡嗡声.

网友B:
估计调到最高电压时声音应该小,电压调低只导通脉冲尖时声音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调到最高电压时声音应该小,电压调低只导通脉冲尖时声音大。

没错,是这样的.

网友:
电炉丝也是线圈,通电后也会有磁场产生,交流磁场会使线圈震动发声,电压高温度高了电炉丝很软即使震动也不会发声了。

网友:
这个不是正弦波,正弦波头尾被切了,电压越低畸变越大,想没声,自耦变压器

网友:
可控硅调压输出已经不是正弦波,而且几乎脉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