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LED背光灯条

楼主(2020-09-22):
6线,看板子是分4段,一共44颗LED每段11颗
现在我测不出来线是怎么通的,数字表的电阻档和二极管档都测不出

网友A:
用指针表10K档一个个的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指针表10K档一个个的测

指针表…… 好像没有这个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表二极管档至少电压大于3V(白光管貌似勉强能亮),找个电流够大的LED灯里面的恒流驱动板,输出的俩线 ...

看来只能用稳压电源测了,目测点亮要2.85*11=31.35V

楼主:
你这图作弊了吧,怎么会测一个,亮这么多灯呢

网友C:
我一般都是用一只比较差的,电阻档用3v电池的指针表逐个测灯珠,此表不在身边时则用数字表的二极管档测,灯珠全好了再考虑线路问题,不过也确实发现有这点电压点不亮的灯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图作弊了吧,怎么会测一个,亮这么多灯呢

六个一组并联再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都是用一只比较差的,电阻档用3v电池的指针表逐个测灯珠,此表不在身边时则用数字表的二极管档测,灯 ...

我这个应该是都好的,我从显示器上拆下来的
只是想改模拟调光,PWM调光太闪了,想把电路改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图作弊了吧,怎么会测一个,亮这么多灯呢

是灯串 电路板 资深设计为 并6  后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