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灯753的R9究竟用多大为好

楼主(2020-09-22):
我看来好多老师说,R9如果用的过大就会导致二极管D1两端的电压小,从而影响稳压效果,建议用2k以下的,R9我就用了1.5k,请问这个电阻究竟用多大为好?

网友A:
每个机子不太一样,你调整R9的同时检测D1两端电压在0.58-0.61v左右,收音效果最好(底噪小,灵敏度最高)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机子不太一样,你调整R9的同时检测D1两端电压在0.58-0.61v左右,收音效果最好(底噪小,灵敏度最高)即可

我原来的一个753把D1的电压调整到了0.66伏了,你说的调整到0.58-0.61v,r9真的要用可调电阻吗,随着电池电压降低,再调低r9吗?

网友B:
该电阻大小由希望电池电压降到多少,能保证BG1,2,3正常工作为标准。
减少R9,则需要重新调整R1/R4/R7.

网友:
本身就是利用一个硅材料PN结正向稳压,个人觉得0.66V也是可以的。
R9电阻小了,应该稳压效果更好,只是静态耗电会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电阻大小由希望电池电压降到多少,能保证BG1,2,3正常工作为标准。
减少R9,则需要重新调整R1/R4/R7.

我正是这么办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原来的一个753把D1的电压调整到了0.66伏了,你说的调整到0.58-0.61v,r9真的要用可调电阻吗,随着电池 ...

现在r9是1.5k,电池电压是3.05伏,短接次级线圈,现在D1的电压是0.61伏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原来的一个753把D1的电压调整到了0.66伏了,你说的调整到0.58-0.61v,r9真的要用可调电阻吗,随着电池 ...

又重新调整了一次,把r9换成了1.8k,电池电压是3.04伏,短接次级线圈,静态电流bg3是0.66ma,bg2是0.43ma,bg1是0.567ma,现在D1的电压是0593伏.换上新电池后,电池电压是3.32伏,D1电压是0.602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阻用可调电阻,是个设计缺陷,靠调整R9来调节工作点,其调整量不大,但是却会改变二极管稳压的效果 ...

是啊,很多调整都是要考虑兼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来的一个753把D1的电压调整到了0.66伏了,你说的调整到0.58-0.61v,r9真的要用可调电阻吗,随着电池 ...

电池电压不会低到稳压值的

网友:
那个可调电阻时间久了容易接触不良,我一般用1-2K的固定电阻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