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维修求助

楼主(2020-09-23):
雅迪48v锂电充电器,三石制造。炸了管,刚开始维修是损坏扩大。
现在换过整流二极管 保险管  mos管 电源管理芯片(ob2202cp) 大电容
初级电路自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现在情况是插电绿灯亮,输出端55v电压正常,但是接上电池再插电,绿灯一直慢闪,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
应该先找组好电池试试,充电器是否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先找组好电池试试,充电器是否正常了。

电池是正常的,有其他充电器试过的

网友:
怀疑输出电压低了,或者说带载能力不行。

网友B:
输出的检流电阻坏了 ,就是次级附近最大的电阻

网友C:
电源管漏极对地电阻变大,正常零点几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的检流电阻坏了 ,就是次级附近最大的电阻

换电阻无效

网友:
闲鱼上买个吧,很便宜

网友:
【电源管漏极对地电阻变大,正常零点几欧】说的有道理,这个检流电阻变大,充电电流稍大就限制方波幅宽——输出振荡,即打嗝!前些日子修理48V充电器也是这样,某24V动力电瓶上去就打嗝,百思不得其解。最后用18欧姆电炉丝测,电流超过3.5A就打嗝。
想到朋友车是48V旧电瓶,电流不会超3.5A,就给他了,用的还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管漏极对地电阻变大,正常零点几欧

0.22欧的,应该没问题啊

楼主:
空载输出电压55v。接上电池后输出电压降低到50v,绿灯慢闪

接到一块已经充满的电池上后,绿灯常亮,不闪,输出端电压54.6v

网友:
还可能有电解电容失效了,代换几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