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上海牌163收音机故障推测?

楼主(2020-09-23):
通电,有声、无台

电压                屏极        帘栅        阴极
6Z4                225
6P1                215        155        8.2
6N2                65                0.4
6K4                155        60
6U1三极        40
6U1五级        155        60

网友A:
下面是上海163电路图,各级电压供参考,用改锥碰6K4栅极和可变电容定片是否有卡拉声,可以初步断定故障位置。

网友:
故障及机器情况描述太简单,就像看医生,就说一个头疼,至少有上百种可能。
在这里猜谜真的没啥意思。
想要求助,至少要把故障及有关情况描述的详细一点。

网友A:
从给出直流电压初步判断,6Z4已经老化,滤波电容容量不足,或轻微漏电,先排除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给出直流电压初步判断,6Z4已经老化,滤波电容容量不足,或轻微漏电,先排除了再说。

好的,我明天早上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声无台,最先要做的是清洗波段开关的触点,除非机器有明显改动的痕迹,收不到台一般的故障都是触点引起的 ...

最后发现是音量电位器接触不良,重新擦洗就好了。不过这个机器功率消耗有点大,40W

网友C(2021-08-06):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上海163电路图,各级电压供参考,用改锥碰6K4栅极和可变电容定片是否有卡拉声,可以初步断定故障位置 ...

前辈,请教个问题。还望指点一下。我有个163,想修复一下,但电路图中右下角的那部分没了,能否直接去掉?另外,天线那边(左上角的调谐部分),没看明白。跟其他电路有差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前辈,请教个问题。还望指点一下。我有个163,想修复一下,但电路图中右下角的那部分没了,能否直接去 ...

该收音机信号输入部分没有什么特别的,短波铝箔天线,中波短天线,电唱状态断开变频和中放管高压电源。音调部分可以去掉,但是失去了高低音调节功能,与普通收音机电路没有区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前辈,请教个问题。还望指点一下。我有个163,想修复一下,但电路图中右下角的那部分没了,能否直接去 ...

白版已经回复很清楚了,右下角部分为音调按钮,没有也行(相当于三个按钮都不按下的情况),听人声一点都没影响。左上变频混频部分是6U1管子,独立本震荡的,一般机子6A2是一个管子完成的居多。所以电路稍许不同。但没什么特殊,教科书对两种本震都有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收音机信号输入部分没有什么特别的,短波铝箔天线,中波短天线,电唱状态断开变频和中放管高压电源。音 ...

感谢前辈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白版已经回复很清楚了,右下角部分为音调按钮,没有也行(相当于三个按钮都不按下的情况),听人声一点都 ...

感谢前辈指点。之前还真不知道有两种。我得感觉去学习一下。

网友:
拿个收音机放它机壳上,收音机调谐在1465KC,163收音机调谐在1000KC左右,看看小收音机能否收到它的本振信号,可以确定变频级是否起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前辈指点。之前还真不知道有两种。我得感觉去学习一下。

前辈谈不上,祝你玩的开心就好。无线电爱好者就要折腾。在折腾中享受乐趣。像好多垂钓爱好者,不一定喜欢吃鱼,但肯定喜欢鱼竿弯曲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