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NI仿真

楼主(2020-09-23):
用NI的仿真软件,尝试验证6922做差分输入的特性。官方库里有6DJ8,结果发现左侧半个管完全不工作;即使复制同一个6DJ8,然后只是用右侧半个管,替代此图的左侧管,依然是同样的结果。看起来不是库的问题,不知道是否是软件的一个bug。不过,右侧半个管的结果与曲线图测算的几乎相同。

网友A:
您把连接管子的线删除了,然后重新连接,有的时候没连上,或者看一下网表里面。还有就是用差分探头测一下栅阴极电位差。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是电子管功放的模拟软件吗,是在度娘上下载吗

楼主:
NI 的 multisim 1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把连接管子的线删除了,然后重新连接,有的时候没连上,或者看一下网表里面。还有就是用差分探头测一下栅 ...

原来的是7天试用版,后面破解升级,可以了

网友:
确实有问题,见楼下

网友B:
我试了一下,确实有问题,左边管子不工作,我打开6DJ8的spice模型看了下

============= SPICE Model =================
* 6DJ8 Triode PSpice Model                       9/96, Rev. 1.0  (fp)
* -------------------------------------------------------------------
*  This model is provided "as is", with no warranty of any kind,
*  either expressed or implied, about the suitability or fitness
*  of this model for any particular purpose.  Use of this model
*  shall be entirely at the user''s own risk.
*  For a discussion about vacuum tube modeling please refer to:
*  W. Marshall Leach, jr: "SPICE Models for Vacuum-Tube Amplifiers";
*  J. Audio Eng. Soc., Vol 43, No 3, March 1995.
* -------------------------------------------------------------------
* This model is valid for the following tubes:
* 6DJ8/ECC88, 6922/E88CC, 7308;
* 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  Plate voltage  : 0..300V
*  Grid voltage   : 0..-8V
*  Cathode current: 0..100mA
* Connections: Plate
*              | Grid
*              | | Cathode
*              | | |
.SUBCKT 6DJ8   P G K
BE1  2  0  v=V(P,K)+30.95*V(G,K)
R1  2  0  1.0K
BGp  P  K  i=34.56E-6*(pwr(V(2),1.5)+pwrs(V(2),1.5))/2
Cgk G  K  3.1P
Cgp G  P  1.4P
Cpk P  K  0.18P
.ENDS 6DJ8

只实现了一边管子,只定义了3个引脚,而且外部模型也只做了3个引脚,其余引脚都是NC

网友B:
按照下面的方法,重新做一个模型就可以了

1.在原理图上放置一个6DJ8,然后:右键->properties->选择value页面->Edit component in DB,然后选择"Components"页
2.此时右下角应该出现6DJ8的符号,然后点左下角的"Copy"按钮
3.接着在"family tree"中选择“Misc”,然后右边点“Add family”,随便填个名字,确认,然后接着点OK,会回到第1步的界面
4.此时左下角的"Edit"按钮应该可以点了,点它,然后在出现的界面中选择"Model"页
5.点右边的"Add/Edit"按钮,出来新界面,然后把"Model data"文本框中的内容全部删除,然后把下面的内容复制进去

.SUBCKT 6DJ8   P1 G1 K1 K2 G2 P2
* 6DJ8 Triode PSpice Model                       9/96, Rev. 1.0  (fp)
* -------------------------------------------------------------------
*  This model is provided "as is", with no warranty of any kind,
*  either expressed or implied, about the suitability or fitness
*  of this model for any particular purpose.  Use of this model
*  shall be entirely at the user''s own risk.
*  For a discussion about vacuum tube modeling please refer to:
*  W. Marshall Leach, jr: "SPICE Models for Vacuum-Tube Amplifiers";
*  J. Audio Eng. Soc., Vol 43, No 3, March 1995.
* -------------------------------------------------------------------
* This model is valid for the following tubes:
* 6DJ8/ECC88, 6922/E88CC, 7308;
* 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  Plate voltage  : 0..300V
*  Grid voltage   : 0..-8V
*  Cathode current: 0..100mA
* Connections: Plate1
*              |  Grid1
*              |  |  Cathode1
*              |  |  |  Cathode2
*              |  |  |  |  Grid2
*              |  |  |  |  |  Plate2
*              |  |  |  |  |  |
*SUBCKT 6DJ8   P1 G1 K1 K2 G2 P2

BE1  2  0  v=V(P1,K1)+30.95*V(G1,K1)
R1  2  0  1.0K
BGp1  P1  K1  i=34.56E-6*(pwr(V(2),1.5)+pwrs(V(2),1.5))/2
Cgk1 G1  K1  3.1P
Cgp1 G1  P1  1.4P
Cpk1 P1  K1  0.18P

BE2  3  1  v=V(P2,K2)+30.95*V(G2,K2)
R2  3  1  1.0K
BGp2  P2  K2  i=34.56E-6*(pwr(V(3),1.5)+pwrs(V(3),1.5))/2
Cgk2 G2  K2  3.1P
Cgp2 G2  P2  1.4P
Cpk2 P2  K2  0.18P

.ENDS 6DJ8

6.复制好后,点"Select",然后"Yes",然后点"Overwrite",会退回之前的界面
7.在"Symbol to model pin mapping"框中,将按如下把引脚对应起来:PT1 --- P1,GT1 --- G1,PT1 --- K1,PT2 --- P2,GT2 --- G2,KT2 --- K2,其余的全部是"Not connected"
8.然后"Save"接着"Close",好了,下面就可以用User Database中的6DJ8进行仿真了

但是,spice仿真电子管建议你参考下就好,因为spice对电子管的建模极其简陋,所以像失真度啊谐波啊啥的仿真,完全是不可信的

网友:
是啊 6dj8 仿真出来失真为0

网友:
Multisim库文件中 6DJ8 一边是不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一下,确实有问题,左边管子不工作,我打开6DJ8的spice模型看了下

============= SPICE Model === ...

左边不干活也就罢了,我用右边半个替代,居然也有问题。后面折腾一下,就可以了。仿真而已,哪一边结果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下面的方法,重新做一个模型就可以了

1.在原理图上放置一个6DJ8,然后:右键->properties->选择valu ...

这个已经感觉到了,因为数据近乎理想!谢谢提醒!

网友:
羡慕你们会仿真的。我只会用传统的图画作业。

网友:
Multisim的模型很烂的,用现实中一模一样的配件 哪怕是最简单的5551三极管(立创或RS购买的正品),都有不小差异。

网友:
所以 Multisim只能验证电路计算是否准确。数据只能对比参考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