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维修指针式表头的动圈?

楼主(2020-09-23):
各位大佬

我手上有个老式相机在维修,检查发现里面的测光表坏了。

这个测光表整体是一个指针式表头的结构,通过一个光电板产生电压,驱动表头指针运动到合适位置。

用表测了一下,动圈的绕组出问题,所以之前把绕组都拆了

现在不知道怎么把新的线绕上去修复,请问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

谢谢!

网友A:
拆之前的线径和匝数很重要。

网友B:
一定要记得线径和匝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之前的线径和匝数很重要。

谢谢,请问能推荐一些工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记得线径和匝数

谢谢,请问能推荐一些工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之前的线径和匝数很重要。

谢谢,手头不知道该用什么工具来绕组方便,请问是否有推荐?

线径大概0.02的样子

网友C:
你这个有框架,直接用手就可以绕了查一百圈记一笔,记得戴上那种薄薄的白手套防止手汗也不容易断线

网友D:
先量线圈骨架尺寸做个模套,再量线径,螺旋测微器不一定能行,数好扎数也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有框架,直接用手就可以绕了查一百圈记一笔,记得戴上那种薄薄的白手套防止手汗也不容易断线

谢谢您,我看看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量线圈骨架尺寸做个模套,再量线径,螺旋测微器不一定能行,数好扎数也很关键

感谢指导,试试

网友:
绕表头线圈可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事,调一个MF10表头的平衡我都费了半天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手头不知道该用什么工具来绕组方便,请问是否有推荐?

线径大概0.02的样子

需要做一个简易的类似绕线机转轴的支架,可以利用长螺栓,在一端用加一个摇把。用木板或硬纸板钻孔支撑螺栓。螺栓上可用石蜡做一个支撑物(便于用小刀修整),将骨架套上去绕。漆包线线径很细,注意放线顺畅。祝你成功!

网友:
线太细了,不好整。

网友(2023-04-22):
希望修改了把维修的成功经验分享一下